SONY 4.2V 1.7A做的6路平衡充

楼主(2011-11-01):
买了12个,6元一个,先亮个像

脱光了列队

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开始的组合

超市10块钱买了个饭盒,放进去试试

正合适

飞线中

有点样子了

每路都在4.20-4.21之间

单路

开孔利器,饭盒质量太好了,早知道买5块钱的了

最后成品,因为没有2s的电池就没装2s,要是冲2s直接插到3s里面
插上自动冲,电显显示每一片电压,电显用的带报警那种,把报警拆了,不太准,不插电池显示每一路电压,电池充满了会有电流声,不用电显,上空载视频

充电视频

网友:
奎弟 很有才呀

网友:
鏍囬

濂藉儚鍒朵綔涓嶅お闅撅紝鏈夋満浼氳鏁欎笅lz鍜嬪仛锛岄『渚块《涓嬭阿璋㈠垎浜

网友:
有点像PSP充电器啊

网友:
太强了,奎弟。

网友:
好像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
强 盒子还有扩展空间嘛
回来看我24s 同时充8组3s的壮观场面

网友:
这个接平衡冲的线怎么接的啊,能介绍下不

网友:
好像5块钱一个吧

网友:
我也好奇啊,这个平衡充的线是怎么接的啊,我的6个电池打算做平衡充,但电路怎么画都画不出来,每两个电池都不一样,不平衡啊。。
高手救解答。

楼主:
每一充电板冲一片电池,搜搜吧,别的帖子有电路图,自己没图直接焊的

网友:
表头的接线是怎么接的,总共有一个4S,一个6S,两个3S?

网友:
很佩服动手能强的

网友(2012-06-25):
pm个地址吧,谢谢了

网友:
如果SONY 4.2V 1.7A的输出和输入没有隔离,那就惨了,电池非坏了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