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张照片,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1-11-01):
这是一张我拍的747飞机的照片,仔细看四个涡轮:

它们是同一方向的。这和我们模型常见的正反桨配置,是矛盾的。为什么呢?

网友:
这不能说明它是同一个方向把?

网友:
涡喷有正反桨之说吗?期待懂涡喷的朋友

网友:
飞机的螺旋桨是同一旋转方向的。

一般多发飞机的垂尾和方向舵不在螺旋桨滑流中,也对偏航的影响不大。为了简化技术保障,多发飞机多使用同一型号的发动机和螺旋桨。所以,转向就一定相同了。。。。

网友:
这些发动机的反向扭矩相对于大机身来说很小,轻易就可以通过舵面修正

网友:
模型比较小,反扭力相对机体的重量和机翼面积的较大,真机则相反,可以通过机翼来修正反扭

网友:
喷气发动机用类似于发动机/螺旋桨组合的方式产生推力。二者均靠将大量气体向后推来推进飞机,但是发动机/螺旋桨组合是以比较低速的大量空气滑流的形式,喷气发动机是以极高速的燃气喷气流形式。 在这个极高速面前,滑流就没有什么影响了,加上函道的约束作用,直接往后喷射,不会像螺旋桨的气流那样作用在垂直安定面上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