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A-10用双2212KV1400电机的电池!

楼主(2011-11-01):
请教大家A-10用双2212KV1400的电机,电池用什么样的合事啊?用两个3S 1500的并联还是串连?还是用一个3S2200的?做过双发机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踏踏实实用涵道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用什么样的合事啊?用两个3S 1500的并联还是串连?还是用一个3S2200的?做过双发机的给指点一下!

楼主:
做过双发机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1500的最好给两个电调分别供电 要一起的话肯定是并联 2200的电池可以直接给两个电调一起供电

网友:
串联就是6s1p了  并联3s2p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