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futaba 617接收中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1-11-01):
图中红圈标的这个元件烧了,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吗?哪里能查到资料呢?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

网友:
47uf耐压10v的贴片电解电容,电子元件店到处都有,随便一个手机维修店、家电修理店也有也能换,成本不超过1元!

网友:
钽电容,容量47u,耐压10V

网友:
这电容耐压10V应该不容易烧掉的 是不是正负电压接反过 如果没接反过那电路里还有烧坏的元件

网友:
就算这个烧了,应该也不会不能工作吧..

网友:
简单的话直接去掉,接收可以工作,在确保后边电路没问题的情况下。是个滤波电容。废手机板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