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6刚充电就开始报警,是图上这样的B6!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11-01):
以前还是好的。只是那天把一块2S电池放电到3.25V了再开始充电,问题就来了。刚充没几秒钟就开始报警,重复也是一样。我以为是电池问题,今天用一块放电到3.80V的电池充一下电,没想到还是一样的问题。充电器就是图片上的这一款。

谁知道这是哪个厂家的吗。。有网址或地址没。。不行我寄回厂家修一下。。谢谢各位。。

哦,电源适配器是12V 6A的开关电源。。我用万用表测过,输出是12.25V。

网友:
你不说是什么报警问题,大家怎么帮你解决

网友:
我用的充电器也是B6,跟LZ的B6外壳不一样,但估计内部设计是一样的,开始充电就报警的原因可能:
一、电池电压检测错误,用了平衡模式充电但忘记接上平衡插头也会这样;
二、电源电压检测错误,过高或过低都会报警。
以上两种错误都会在显示屏上面有提示。其他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你测出的12.25V是不是适配器的空载电压?最好带负载测量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上电源B6报警。。充不进电。。。用3S试过,也是一样。。平衡接头是接上了的。。。我是用空载电压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负载测,那是不是要打开充电器的壳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一定,适配器可以接假负载再测量。

网友:
报警内容是什么

网友:
显示屏的提示信息是什么?

网友:
LZ说了那么多就是不肯说关键的提示信息,想帮也没法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平衡充就不行,非平衡的方式就可以充。。。英文提示:BATTERY VOL ERR CELL CONNECT..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平衡充就不行,非平衡的方式就可以充。。。英文提示:BATTERY VOL ERR CELL CONNECT..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平衡充就不行,非平衡的方式就可以充。。。英文提示:BATTERY VOL ERR CELL CONNECT..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池连接错误啊,你是不是没接平衡线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接了平衡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