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想入滑翔机行列,请教点问题

楼主(2011-11-01):
我手头有2212郎宇980KV。XXD2212,1400和2200KV
电机
各一个,20、30、40电调各一只,请问我飞1米翼展的
滑翔机
,用哪个电机配什么折叠桨可以飞呢,
电池
2200和1500的都有。郎宇能用就更好,XXD的让我伤透了。

网友A:
1400KV电机、30A电调、1500电池,当然这是限于你的条件而已,其实一米的滑翔机用2208电机就可以了,滑翔机要考虑重量为关键。

网友A:
补充一下,是限于你列出来的条件。(免得有人说我看人低哈哈,大论坛说错话会遭很多人反击的 )

网友A:
干脆把板凳也坐了,让人说一下我贪心

楼主:
呵,我用980KV的电机呢

网友B:
翼载荷大的话,最好高KV。。。。拉力不重要,气流速度很重要。

网友C:
1m翼展这个是练习机,如果是1米的滑翔机估计重量不能超过150克。
我用2212飞过1.6米京商soarus1600,轻木机翼,玻璃钢机身,做工不咋地。飞着还行,动力不大足,我的桨配得小。
2200kv的电机如果不是2s电池或者竞速机的话,基本不会出现在固定翼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2200KV是飞后推战斗机的,我准备做1.5米的翼展,19CM-11CM平滑过度弦长。单边翼展75CM。不知道用啥翼型合适

网友D:
1米翼展的配2208kv1100电机8寸折叠桨
1.5米翼展的配2212kv1000电机9寸折叠桨
2米翼展的配2215kv950电机10寸折叠桨
以上仅供参考,些少出入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