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行程问题求教

楼主(2011-11-01):
我是新手,刚玩固定翼,买了个T34,JJ好像比较贼,太灵活,看了帖子后装了个
陀螺仪
在副翼。问题是:没装陀螺仪前副翼
舵机
舵机行程比较小,装了陀螺仪行程变大了,副翼角度比原先大很多,这样的话估计更灵活,新手可能不好把握。调了陀螺仪控制舵机的行程旋钮,可是好像不起作用,陀螺仪比较垃圾,叫什么G103,控是天6C,我想把舵机行程调小点,还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A:
接了陀螺仪后舵机行程只能由陀螺仪控制,调控没有用的。可以调舵臂孔,拉杆尽量插舵臂靠内的孔可以减少行程,或者舵面用小的舵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前辈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