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D的旋风集尘器

楼主(2011-11-01):
下午做带锯靠山时候一起做的,超市买的带盖的垃圾桶20块,大小还算合适,吸尘器的管子10块,直径30mm塑料上水管要的,一块展牌用的亚克力板,带锯下料就是帅,做的过程省略了,盖子密封不错满了可以掀开,亚克力板可以看到内部,30mm的管子吸尘器插上正好。等明天胶干透了试机。

网友:
这根管太低了,应该靠近顶部,上面那根插入锥桶约2/3的位置

楼主:
啊?没做实验还不知道效果如何,明天试试再说

网友:
再次插入

网友:
少了东西 楼主 中间有个分离圆筒。你这个和直通的没啥区别

网友:
 这东西能干嘛用的?
外行人,LZ不必理会

网友:
管子细了点

网友:
不错,透明的使用时可以看到动态过程,好玩得很,下面还要接一个活动连接的底筒,存杂尘和倒杂尘。

楼主:
玩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享受的过程 第一次失败不要紧,下次来完善它!最怕的是做不好就扔下了,我的带锯架子,费了半天劲第一次做出来就是垃圾,实在是自己看着都不满意第二次再就好太多了,使用一段时间我想还会有新的改进,这个集尘器也一样都是第一次做只是照样子,没有自己的认识 试用一下就知道了怎么改进了。只是需要牺牲一个桶20块盖子还能用管子加长就行,上次是一根角铁30块,我想还不够好多人一盒烟的成本

网友:
下面还需要一个集尘桶吧

楼主:
试机的结果悲剧了,可以吸但是没有坚持2分钟,亚克力板整个被吸进去了,AB胶的地方整体开了,看来强度还是有问题,记得还有10mm的有机板 准备找出来重做!

网友:
怎么也得搞个1立方的吧,我现在在路边,直接抽到墙外了事:loveliness:

网友:
进气位置太低,出气管插入太浅,按照你这个直径出气管直径还可以再粗一些。

进气位置太低,会让一部分灰尘跑到上面去,积累多了又会落下来,这样会出现气流“短路”的问题,短路时灰尘会进入出气管,降低分离效果!

这种形状的其实可以把进气管装在上盖上,一方面好加工,另外一方面可以形成类似蜗壳的效果,减少气流短路 ,且制作上也简单多了

楼主:
好的,准备进行改进了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准备进行改进了1

个人意见,这东西现在没必要DIY了,如果一定要自己D完全可以用PVC管子代替,不用圆锥也是一样有效的!其他材料貌似耐压能力不足,我以前用花店用的那种圆锥花筒自己D过好几个,都是在进气口出现阻塞的时候被吸尘器的巨大吸力抽瘪了!

另外下面的垃圾筒也一定要比较结实的,因为同样会被吸尘器产生的负压抽瘪了!

淘宝上有成品销售,价格仅60元,虽然偏贵但还算耐用,我买了一个替换掉了我原先自己DIY的那个已经被搞坏的集尘器。

如果一定要自己D的话,记住几个基本原则,出气管口比进气管口的下沿略低即可,插的深一点分离效率也就高一点,但气压损失也就大一点,插的浅一点,则分离效率低,气压损失则略小,因为我们一般用的吸尘器还有过滤,所以分离效率略低也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2011-12-17):
进气管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这东西现在没必要DIY了,如果一定要自己D完全可以用PVC管子代替,不用圆锥也是一样有效的!其他材料貌似耐压能力不足,我以前用花店用的那种圆锥花筒自己D过好几个,都是在进气口出现阻塞的时候被吸尘器 ...

淘宝上的60块的那种也买了个,被骗了,根本不能用,吸进去多少灰,从风机口出来多少,锥形桶里吸灰时可以看到有灰在里面转,但是灰进不到桶里,又跑到出气口了,个人觉得应该是锥形桶的出气口,也就是连风机的管设计的太短了,和锥形桶的吸气管在一个水平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这东西现在没必要DIY了,如果一定要自己D完全可以用PVC管子代替,不用圆锥也是一样有效的!其他材料貌似 ...

不会呀,我也买的这个,用的很好啊!

从设计上看,这样也是没错的,我自己做的出气管的口也只是比进气的略低一两厘米而已,插的深分离效率高,但风压损失过大,高了分离效率低,所以一般的设计都是与进气口下沿水平或略低。

如果出现大量的灰尘从出气口走的情况可能是你的垃圾筒没密封好,旋风除尘气的出灰口即便是采用正压方式工作(风机在进气口侧)的时候也是负压的,如果出灰口或垃圾筒没密封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