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求上海朋友加工一个锯片夹头(有偿)

楼主(2011-11-02):
本人准备做一个小台锯,买了锯片固定孔内经是25mm的,自己 没有工具加工夹头,哪位上海的朋友能帮忙加工一个,要求精度不高,费用不要太高就好,具体尺寸看图。

网友:
你是哪里的?需要什么材料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南站附近,铝、铁、钢都可以,自己做一个小台锯,锯木头用的。

网友:
你这个图有的地方看着不对啊
是两个零件吧,一个是台阶的,一个是有凹台的垫圈?

网友:
这里两条线怎么是交错的

网友:
这个应该有成品卖吧,找人做不便宜,我手上散料还有点铝,你要的话可以帮你做做

楼主:
图纸是用VISIO画的,有点误差,我先找找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找你做,多谢。

网友:
夹片外径30mm?太夸张了吧,25mm孔的锯片啊!
建议夹片外径38mm,锯不硬的材料也必须保证夹片外径不小于33mm。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

内孔子25的锯片,用30外园的刀杆固定,基本是在开玩笑

楼主:
哦,多谢楼上两位提醒,没搞过这玩意,不太懂。

网友:
还有一点要提醒的是

夹持的面积越小,锯片的变形可能也越大(也许你不相信,确实有刀片是变形的,形如小碗)

我自已就是一个例子

我夹40MM的锯片时(13MM内孔,并用18MM外园的刀杆去夹)

在实际使用中,发现刀片左右动的利害

后来把外园加到 25MM时,锯片就稳如泰山了

诚然DIY操作中,有时可以越过所谓的技术标准,但从长远看来,人家设制标准还是合理的

网友:
锯片不够锋利的时候,磨擦过热,彭胀了也会左右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