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完,电调又烧坏了!换个什么样的好呢,老鸟进来提建议啊

楼主(2011-11-02):
昨晚xxd30A电调烧坏了,准备再入一个其他品牌的,taobao上看了好久,看中两款,一个是中特威30A,另一个是好盈40A,40A的电调会不会烧坏电机呢?对电机性能有多大的影响呢?降级使用,是不是不容易烧坏?

网友:
XXD的电调,真的很烂啦。我烧一堆了

网友:
大马拉小车当然可以,小马拉大车就不行了。

网友A:
40A的电调会不会烧坏电机呢?

楼主一家人平常每天吃两斤米,家里就存5斤米。有一天楼主老婆嫌三天两头买米太麻烦,就添置了一个米缸,让楼主一次买上50斤米存在家里。问:楼主会被撑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次真的懂了!
形象、生动、具体、贴切!

网友:
我一个需要25A的电机配了一个xxd50A,至今安全无压力,就是热的不行

网友B:
xxd就是把最高安培数拿来充数,稳定10A,短时间25A他就说20A,多烧几个不如买个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订了一个好盈40A的了,还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xxd就是把最高安培数拿来充数,稳定10A,短时间25A他就说20A,多烧几个不如买个好的

你错了,我们一起飞的模友拆过N个XXD电调了,至少从MOS管的角度来说,XXD并没有虚标额定电流。当然,用的管子肯定是最廉价的那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家人平常每天吃两斤米,家里就存5斤米。有一天楼主老婆嫌三天两头买米太麻烦,就添置了一个米缸,让楼主一次买上50斤米存在家里。问:楼主会被撑死吗? [/quote

网友:
ZTW40A吧,30多A电流用基本不会坏

网友(2012-11-09):
原来如此,电调果然是关键所在。

网友C:
xxd的一般要降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