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啊!!完全搞不懂了,救命啊!!

楼主(2011-11-02):
X650 V4 机架
电机
也是原装的 电调是 好盈飞腾30A就是飞不起来啊 求高手能留个联系方式 教教我吧 感激不尽 感激不尽!!

网友A:
我不是高手,可以帮你分析一下问题,当回热心模友吧,QQ:396544532

网友B:
桨的转动方向对不?

网友C:
设置正确了就会很顺利的啊 电机1号3号逆时针转 配正桨 2号4号顺时针转 配反桨 然后imu方向是不是朝前 设好后 切到手动模式(否则会有3秒停转的影响) 拿着推一下看看有没有自稳定趋势 一定用力拿稳了 如果设错了 会有猛烈翻转的趋势
不用着急 悟空的设置很傻瓜了

网友D:
LZ用的是XA飞控~

网友E:
电池电压设置对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