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具怎样倒角?

楼主(2011-11-02):
如图:在外模和内模之间四周各有1mm缝隙,用来插入一个壁厚为1.8mm的方管,为了能更方便的插入,需要给内外模的缝隙处倒角,请问各位大虾有设么好办法加工它?内模材料为skd11,外模材料为45#钢,如果能加工一个方得带内倒角的喇叭口形状焊接在外模上,然后再切割外模成型也可以,因为内模倒外角比较容易,谢谢噢。。。

网友:
1mm的缝可以插入1.8厚的管?铁板压延后会变长,但四周都限制住了,想不通。

网友:
怎么个倒角法。来个3D剖面图把

网友:
神仙也插不进去?

楼主:
不好意思,方管的壁厚是0.8mm,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0.8的刀具加20000转的机器要倒这角小意思。

网友:
火花打 或者用尖点的倒角刀

网友:
软料锉刀锉.
硬料用磨

网友:
用倒角刀上铣干

网友:
铣床+中心钻或专门倒角的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