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数字表测2S电池 分别显示8.18V、8.22V

楼主(2011-11-02):
天知道哪个是准的啊,这要到哪里才校得到正确的读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知道哪个是准的啊,这要到哪里才校得到正确的读数?

先看看万用表的精度,4位半的精度较高,普通3位半的数字表精度视价格的高低,误差由5~10%不等。。。。。

网友:
你的表必须经过标定才知道哪块准,3位半或者4位半与精度没有关系,就算6位半的表精度有问题也显示不准。矿坛和手电都有商家在卖电压基准源,常见的是MAX6350

网友:
4位半比3位半,只是分辨率高,精度则未必。

其实一块表精准与否,有个简单的判别标准: 价格。当然说明书上写的指标也可以参考,但也仅仅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万用表的精度,4位半的精度较高,普通3位半的数字表精度视价格的高低,误差由5~10%不等。。。。。

别吓人了,如果一个万用表误差有5-10%,也就是4.2V的电池测出来只有3.8-4V。
这是你自己做的吧?
哪怕20块钱的万用表也没有这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