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练的都是左手油门方向舵 还是右手油门方向舵

楼主(2011-11-02):
我玩模拟器用的右油门方向舵 左手副翼和升降舵 G4里面的演示正好和我反的
大家怎么设置的?
只玩过模拟器 没飞过真机
怕练错习惯了 真机没法飞了

网友:
我是习惯左手油门,美国手~~固定翼~~

网友:
我右手油门副翼,买来时就那样

网友:
看你飞什么。如果飞固定翼建议右手油门,日本手。如果飞直机建议左手油门,使用美国手。不管什么手最重要的是练习。

网友:
我是固定翼,先飞的左手油门的,后改为右手油门,右手副翼,感觉还不错!
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右手油门副翼

网友:
如果不是单飞 还是看看周围的人用什么手吧 要不然没人敢帮你调

网友A:
就是日本手和美国手的区别,都有人用,看自己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日本手和美国手的区别,都有人用,看自己习惯了。

认同。新手的话,建议选择规范的日本手或美国手,不要自行定义。少走弯路,方便交流

网友:
左手油门

楼主:
唉 晕 我看还是跟G4.5上一样 美国手练吧 真飞机也差不多这样吧 哈哈 我看su27油门也在左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晕 我看还是跟G4.5上一样 美国手练吧 真飞机也差不多这样吧 哈哈 我看su27油门也在左边

飞模型不太一样 以前我是中 国手飞得欢  结果在自己微调时就出事了 因为调升降和副翼都要松开才能调 叫别人来帮调结果照着方向轮给我调 解释半天才说清楚   后来改成日本手 调升降右手可以HOLD住副翼 调副翼左手还能HOLD住升降 安全多了  最主要的一点是升降副翼分开控制 精度更有把握

网友:
查看原来帖子  去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3413

网友:
我练的是美国手——左手油门

网友:
世界范围内,美国手比日本手流行得多。我会建议练美国手,首先跟真飞机的驾驶方式相似。其次日后偶尔玩玩直机能很快适应。

网友:
左手油门方向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