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半像真SU27的重心应该在哪

楼主(2011-11-02):
如题,新购入此机,不明重心!请飞过的朋友指教!

就是这个飞机

就是这个飞机

网友:
漂亮,重心在哪我也不知道。

网友:
很好飞的

不用太在意重心  我用1300ma25c电池放在电池舱顶到前面即可    2208kv2600 6*3桨 30a电调  拉力线0度       后起落架在重心后三厘米 不要太靠后 不利于起飞也不好看    在地面时有三到五度迎角即可 有利于加速 空速三十km左右轻轻一拉就起来了   这是一位客机机械师帮我指导制作的    飞的相当轻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怎么就不带起落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85空机,KT板是3mm的 超薄 后悔了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