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X450Pro 大负载测试螺旋桨

楼主(2011-11-02):
(无正文)

楼主:
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收到一些螺旋桨空中断桨反馈,在与他们沟通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后,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测试,下面我们把这些测试的结果总结出来。不管您是否使用xaircraft的螺旋桨,以下的说明都适用:

1:螺旋桨是塑料的,都有受力极限,x650v老款螺旋桨在受力极限上比新的低一些,所以就有更多的用户反馈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不是说新的螺旋桨就无敌了,当在一些剧烈碰撞后,还请更换掉那些看起来没有问题的螺旋桨。因为你用肉眼可能看不到一些螺旋桨内部的损伤。
2:如果你的x650v-4 超过了1.6kg,x650v-8超过了2.2kg(这是xaircraft测试过长时间飞行不会有问题的最大起飞重量,相关数据已经标识在说明书上),特别是是用老的螺旋桨,请把重量降到这个我们测试的范围内。
3:如果你那气温已经很低,也要注意塑料的特性,塑料在低温下会变脆。
4:当机身上有螺丝松动,导致机身震动上升,甚至产生共振,不管是什么螺旋桨都可以飞掉,还望做好飞行检查。
5:当电机有碰撞过,还请检查电机是否有偏心震动,我们的电机轴和外壳是一体的,而且螺旋桨位置很低,轻微的偏心不容易看出来。在小负载时完全不影响飞行,当油门一旦上去,这个震动就会非常明显(可以观察桨夹在高油门时是否有圆锥转动),产生剧烈震动,当达到一定力度,螺旋桨就飞了。
6:检查电调驱动电机是否有不畅的情况,如果使用普通电调,一定要尽可能平衡(普通电调多个之间的差异,最大的有20%)如果某个电调不够平衡,会导致某个电机在工作时,响应过于平凡,震动也会非常明显增加。

以上经验都是其他用户用他们的炸鸡换来了,希望能帮助大家。

网友A:
这个重量如果在风大一点的情况下就不能这么潇洒飞了。
上次我总共1.4kg左右飞,风把机器吹得摇摇晃晃,
直接往反方向飞去,差点不能喊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量如果在风大一点的情况下就不能这么潇洒飞了。
上次我总共1.4kg左右飞,风把机器吹得摇摇晃晃,
直接往反方向飞去,差点不能喊回来。

1.8kg 多是我们刻意加大测试的,测试在这样的负载下螺旋桨是否会出现异样。正常情况下,尽可能不要超过1.6kg。

网友:
负载还行

这样还是蛮强悍的 支持一下

网友:
X6多大的安全载重

网友A:
老A要解决一下你的飞控如何平衡4-6个电调的油门同步问题啊!
光靠调参软件是很难调好所有电调的同步油门问题的。
老A是不是要特意说明一下用户更换电调之后如何调油门行程和同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A要解决一下你的飞控如何平衡4-6个电调的油门同步问题啊!
光靠调参软件是很难调好所有电调的同步油门问题的。
老A是不是要特意说明一下用户更换电调之后如何调油门行程和同步的问题???

这个A说过,应该会在固件中加入这个功能。不过1.34固件是来不及了。放在1.34 后面的一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A说过,应该会在固件中加入这个功能。不过1.34固件是来不及了。放在1.34 后面的一个版本。

我倒
如果固件暂时没完善,那么有没有其它方法来校对?否则没法飞的。

网友B:
我们一直不太推荐使用普通电调飞。因为会有很多其他问题引入。

这个功能算是一个附加功能,用来自动校准普通电调。

在没有这个功能前,使用普通电调时,只能通过接收机和电调直接连接来完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普通电调时,只能通过接收机和电调直接连接来完成。

这个不是问题,虽然麻烦一点,但校对好之后就一劳永逸了。
只想证实一下:把4个或者6个电调并联之后,然后用接收机直接
校对油门是不是能解决这个油门行程同步统一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问题,虽然麻烦一点,但校对好之后就一劳永逸了。
只想证实一下:把4个或者6个电调并联之后,然后用接收机直接
校对油门是不是能解决这个油门行程同步统一的问题?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想搞清楚。
4个电调并联接到飞控的一个输出,
还是4个电调并联接到接收机的3通道???

网友:
先顶一把,不管怎样说,A大的务实的精神还是值得大家赞许.

网友C:
同时还想请教A大:网上,淘宝店里,总代等等,他们都说,要想搞航拍,出来稳定的图像,就必须要用到悟空,我想问一下,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开始打算购V8搞航拍,现在要配悟空,这白花花的银子还真没有这么多啊.

网友:
不错~ 新版桨蛮给力~

可以放心飞了~

世上没有无敌不坏的桨,只要正常使用下的爆桨率不要异常高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时还想请教A大:网上,淘宝店里,总代等等,他们都说,要想搞航拍,出来稳定的图像,就必须要用到悟空,我想问一下,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开始打算购V8搞航拍,现在要配悟空,这白花花的银子还真没有这么多啊.

在P没出来时,那是事实。貌似零度的飞控也很强大,
P出来了后,谁也不知道。
P是什么?P是个英文字母,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