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华科尔飞机

楼主(2011-11-02):
论坛上关于华科尔飞机的议论可能是最多的了,最有争议的恐怕就是华科尔飞机了,在电直大家族中,似乎只有对华科尔飞机的争论最极端,要么说非常好,要么说极其差,作为一个新手,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华科尔的M120D01,当初选择这个飞机的时候,被它的漂亮精致的外观所吸引,作为新手,选择飞机一般都是对外观要求大于性能,我也不例外,所以选择了这个飞机,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就开始问了:你觉得你的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好,就从这谈起,希望能对新手有所帮助,虽然本人也是新手,说到这里,我想对新手和老手做个明确的定义,新手老手并非是以入魔时间长短为标准,而是以飞行技术高低来衡量,如果飞行技术高超,从不炸机,我便定义为老手,哪怕入魔时间很短。如果你飞行技术十分初级,哪怕你入魔10年,我也视你为新手,这样定义的目的就是为了能更深入的讨论一下华科尔飞机。好了,既然新手老手的标准已经有了,那我们就可以站在新手和老手的角度来讨论一下华科尔飞机到底是好还是差了。
     一架飞机是好是坏,也需要有个标准来衡量,下面我也想对飞机的好和坏做个定义:一架飞机的好和差,应该从如下几方面去评价:
     第一:性能,之所以把性能排在第一位,是因为飞机是用来飞的,悬停、航线、3D,都需要飞机具备相应的优良性能才可以做到,正所谓要做瓷器活,必须金刚钻。我选飞机的时候因为是新手,无从发挥飞机的全部性能,所以只好找技艺高超的试飞员代劳,我的朋友玩直升机出神入化,名副其实的老鸟,让他试飞过M120D01后,我实际观察后,觉得此机性能完全可以满足我所能想到的,完成各种航线、悬停、以及3D跟头等动作,当然了,我的要求不是很高,只是再网上看了些飞行视频,以此做标准。所以,我觉得华科尔飞机的性能还是没什么缺憾的,当然了,我接触的华科尔飞机仅此一架,别的没有接触,有以点带面的嫌疑,但是经过查找资料,以及魔友的介绍,觉得M120D01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基本能代表华科尔的小型机。通过对华科尔飞机的飞行性能来看,跟网上的其他飞机视频相比,没有明显的缺 陷和不足。
       结论:我本人(新手)和试飞员(老手)一致认为:华科尔的小机性能不错。
      第二。质量,之所以把质量放在第二位,是因为飞机不同于其他日用消费品,飞机正常飞行时,所产生的磨损率、折旧率、损坏率,故障率等等,只有在飞行的时候产生的影响飞行的质量问题,是考察质量的主要指标,人为损坏的不在之内(比如炸机)。我飞行的时间比较短,暂时看不出有什么质量问题,但主要部件我觉得制作很精细,材质也不错,比如机身碳纤高强度,金属部件精密,动力传动系统顺滑,正常飞行中,基本没产生过机械或电子故障。且经过连续不断的6个电不停高速试机,未发现电子及机械部件损坏。结论:新手、老手一致认为:华科尔小机质量不错。
     第三:外观,这个没说的了,外形精致小巧,逼真、结构合理,黄金比例,让人爱不释手,从外观上,华科尔小机在电直大家族中,无可匹敌,这是有目共睹的,我就不再说了,结论:无论新手老手,华科尔飞机外观无可挑剔。
     第四:价格,这个也不须多说了,价格不菲,配件价格也偏贵,不过倒也在大众可接受之内,(虽然心里稍有纠结)。不过没办法,否则垄断一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结论:新手老手均认为,垄断造成价格偏高,但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道理的。
    以上是对华科尔飞机正常使用情况下的综合评述,可能各位要说了,既然没什么缺点,为什么对华科尔飞机骂声一片呢?这正是我下面所要阐述的。
    以上所述职,为正常飞行前提下,也就是说,正常飞行前提下,华科尔飞机和其他飞机相比,没有任何瑕疵,甚至某些方面完胜,比如外观以及飞行稳定性和可操控性,都远胜其他飞机,当然了,这是试飞员的评价。但是,在非正常飞行的情况下,就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炸机的时候,问题出现了,由于华科尔飞机比较迷你,零件纤细精致,大家知道,同样材质的物体,其强度是和体积成正比的,如此纤小的零件,当然耐不住大力冲击,所以,同样高度和速度,大机没事,而小机就无法承受,但如仔细想一下,就会知道,大机有大机的高度和速度,大机飞行的时候,一旦炸鸡,损失的东西远远超过小机。我看很多帖子说华科尔小机不结实的言论都是和大机相比,这是横向比较,是不客观的,要纵向比较才合理。不管大机小机,只要炸鸡,必损零件,这是毋庸置疑的,受力必须要有卸力的地方,不坏此,必坏彼。能量守恒定律普遍存在,换句话说,不扫齿轮,必烧电机舵机电调或其它部件。两害相权还是取其轻也。电机和齿轮相比,还是宁损齿轮不损电机,当然了,什么也不损最佳,但这需要你的飞行技术做保障,速成老鸟。既然炸鸡都会损件,那为什么华科尔飞机一片骂声,而其它飞机相对骂声少些?归根结底,这又要归罪于垄断,由于垄断,华科尔飞机零件价格高高在上,炸一次,换件成本较高,对于我等米少之辈,一边看着自己的飞机重创趴窝,一边又是高高在上的配件价格,于是乎,心生不忿,牢骚满腹 ,骂声一片,其实意在威胁华科尔配件降价。而并非认为华科尔飞机垃圾,如果华科尔飞机配件都是白菜价,那我想肯定听不到一句骂华科尔的声音了。因为任何飞机炸机都要换配件,为什么单单华科尔飞机炸机后,骂声不断甚至归罪于质量问题呢?归结为四个字:钱在作怪。如果配件降价,一切迎刃而解。所以,虽然对华科尔骂声一片,但大多数还在飞着华科尔,因为华科尔的销量客观存在着。说到这里,根源找到了,华科尔飞机只有一个缺 陷就是:配件贵。除此之外,华科尔飞机无可挑剔。
       说到这里,应该知道了,华科尔飞机不耐炸这个观点是片面的,不是华科尔飞机不耐炸,而是所有飞机都不耐炸,阿帕奇没人说是垃圾吧?炸了一下就机毁人亡。新手不要被有些言论所误导,任何飞机都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可能有人又要说了,耐炸不耐炸是相对的,华科尔飞机相对别的飞机不耐炸,这观点也是非常错误的,炸机有多种方式,比如自由坠落、高速撞地、高速撞墙、各种飞机炸机方式千差万别,力道、速度、高度,无一相同,所以,根本无法比较,不可能有两个飞机以同一种状态炸,就好像再神的枪手也不会两颗子弹射进同一个弹孔一样!所以,我认为耐炸这个词应该用在练习机上,练习机重量轻,炸鸡产生的冲击力是和重量成正比,所以,类似CP、260A、MCPX这类超轻型,小动力飞机,当然炸机的损坏率低些,但是,这是以损失一部分性能做代价的。既然性能有所损失,却容易上手入门,所以称之为练习机,耐炸这个词是练习机的专用名词,中高级飞机的字典里没有耐炸这个词,只有操作失误或意外失控.因此,我觉得,用操作失误或意外失控的情况下,华科尔飞机的损失比较大!(因为配件比较贵,如果配件和其他飞机一样,那华科尔飞机的损失和其他飞机没有区别)而不能用耐炸这个词,太不专业了。
      啰嗦了这么多,要说明的就是:华科尔飞机是中高档飞机,不是练习机,只有练习机的字典里才有耐炸这个词,耐炸这个词不属于华科尔飞机和其他中高档飞机。所以,新手如果不考虑成本,那绝对华科尔是首选,当然了,我再重复一遍,新手老手指的是飞行水平高低,而非入魔时间长短。不要被一些偏激的言论所误导,有些人说华科尔如何如何不好的,其实甚至都没飞过华科尔飞机,只是随声附和罢了,还有一些人虽然飞华科尔飞机时间很长了,但是飞行技术却是一直停留在新手阶段,炸鸡是家常便饭,这些人的言论对新手尤其误导严重,因为新手会以他们入魔时间长作为认定他们是老手的依据,实际是错误的,因为他们从时间上来看,是老手,而从飞行技术上看,则是跟你一样的新手,如果是老手,不会经常炸机的。新手永远记住这样一句话: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别说飞机了,就是一辆坦克,高速撞山上也会损坏零件。建议新手再听别人介绍飞机的时候,先问他有没有这个飞机,再看他视频飞的怎么样,如果什么也没有,那什么话也别相信。论坛里有个EJ189,看看人家飞的华科尔飞机,你就知道华科尔飞机是好还是差了,这样的人才有权对华科尔飞机进行评价,没飞行视频的评论再多,都没任何参考价值,其实我也没有资格评价,我的观点都是我的试飞员的观点,我借花献佛而已。欢迎拍砖。

网友:
我的华科尔lama很稳定,挺好的~~

网友:
 LZ 辛苦了。
 好久未见晴阳了。

网友:
一般高手不会去折腾小飞机的,对提升技术没帮助,所以玩的大都是新手,所以就。。。

楼主:
华科尔确实不错,非常稳,也非常灵,可以用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来形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久没见

楼主:
是啊,新手都爱折腾,高手一般不折腾,都去练飞行技术去了,新手技术不行,能在折腾的过程中得到补偿,也能达到快乐的目的

网友:
楼上的是挺好

网友:
新人入手选M120D01恨杯具

用 滑嗑尔 配件 改装 拼装 才OK的观点 不会动摇

楼主:
我觉得原厂的M120D01非常完美,所谓改装不过是折腾而已,拆了东墙补西墙,为了改装而改装,
不过改装过程中还是能体验到很多乐趣的,可以有种成就感,但是性能不敢苟同了,但可以在飞行之外找到乐趣

网友:
  我是華的非官方認可代言人,

表示對樓主的工作認真態度,高度讚賞,

我會向華反映的了,工資一定要加,不加就不對的了!

网友B:
虽然120D01是我出勤率最高的鸡鸡,而且现在也很少炸了。但这是以¥为代价换来的,花坑子观点依然不改

网友:
  記得晴陽 MM 發過的視頻,比頭像廋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120D01是我出勤率最高的鸡鸡,而且现在也很少炸了。但这是以¥为代价换来的,花坑子观点依然不改

:loveliness:

楼主:
DIY是一种爱好,飞行是另一种爱好,两者性质不同
我们业余DIY的目的是体验过程和乐趣以及体验成就感,至于通过自己DIY的目的是提高飞机性能,那我觉得有点不切合实际了,超出了我们业余爱好者的能力,不推荐,不过只要自己喜欢,满足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V120D01现在不炸了,是&&换来的,这我绝对相信,但如果你换成别的飞机,飞到现在不炸了,那也绝对是要&&换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忽胖忽瘦的。。。。。。不加班就瘦,加班作息不正常就胖。。。

网友:
楼主好勇敢,这么称赞华科尔飞机,让人敬佩!

网友:
很理性的发言。
如果一直不炸鸡,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华 我觉得唯一的好就是能在国内的厂家里面不断的创新,尽管有时不断换马甲出来。好歹创新。
如果没有华的机子,都是国外的神机,呵呵估计论坛50%的人玩不起了。
有时候觉得华的配件贵。。。因为垄断啊。如果有副厂,估计能和450一样白菜价了。
感觉华的控还是不错的,在用中。。。。
不要一提华的控就骂失控,有几个人不失控?

楼主:
可惜华科尔不给我广告费,有点愤懑

网友:
:楼主能客观,条理清晰地从各方面分析玩航模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值得肯定,毫无疑问,华科尔在小飞机的领域里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V120D01现在不炸了,是&&换来的,这我绝对相信,但如果你换成别的飞机,飞到现在不炸了,那也绝对是要&&换来的。

现在新装了台450,调机时也炸了五六次。损失4付木浆一个大齿两根尾管一套三轴。但是大齿4元两个,尾管8元两根,木浆8元,脚架4元,主轴9元三根,横轴和尾轴好像8元两根
华的这些东西多少钱?以前用4#6入门时薯片大奖一碰就裂,脚架一蹲就断,大齿和前伞齿一炸就扫,还有头罩,现在用透明胶粘得惨不忍睹。这些东西就算模具费用摊分进去成本也是非常低的,也不是材料成本问题,难道就不能厚道点选用耐冲击的材料非要让用户一炸就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忽胖忽瘦的。。。。。。不加班就瘦,加班作息不正常就胖。。。

  不工作反而廋,加班工作反而胖!暈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拿450比是不对的,450配件价格便宜那要多谢飞越等厂商,450多普及啊,销量多高啊,那么多副厂件卖当然便宜了。你要是全买亚拓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观点还是文中所述:华科尔飞机唯一缺 陷就是配件贵,但不是有的人说的那样,是故意做成豆腐渣,而是小飞机零件强度不可能做成跟大 飞机一样。不过无论什么事,有利必有弊,反之亦然,比如说大浆,就非常结实,主轴横轴因为比较细,炸弯的几率比较大,就算再粗的主轴横轴,只要是金属的,受力一定变形,这不用怀疑,但是动手能力强些,反倒不用花钱,我现在主轴横轴都不买了,弯了自己就可以直过来,很容易,飞起来丝毫感觉不到异常,唯一的耗材就是齿轮了,但这没办法,如果不扫齿轮,那必烧电机或其它电子设备。不信你换上金属齿轮试试,那齿轮不扫了,但损失远远大于扫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观点还是文中所述:华科尔飞机唯一缺 陷就是配件贵,但不是有的人说的那样,是故意做成豆腐渣,而是小飞机零件强度不可能做成跟大 飞机一样。不过无论什么事,有利必有弊,反之亦然,比如说大浆,就非常结实,主 ...

我以前是家电制造业的,现在也是模具相关行业的
先说销量吧,大奖脚架大齿什么的没什么复杂结构,开套模出来几千块绝对搞定,这些模具都是一出几的,材料成本几分,算上人工电费丝印,做几千套摊进模具成本最多不超过一块(模具成本是大头)。但我们用户买到的要15到20元
另外材料,为什么别人的三通玩具脚架大齿就不断,我个人估计是加纤量不同。为何不同?要的就是这效果
至于要卖15元的主轴,我现在用是顶针自制的。几毛钱顶针电火花打孔,怎么炸都不弯
那0.25模的大齿就不说了,为何用0.25模呢,专业厂家难道不知道0.25模会怎样吗?小伞齿易扫我认为是齿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家电制造业的,现在也是模具相关行业的
先说销量吧,大奖脚架大齿什么的没什么复杂结构,开套模出来几千块绝对搞定,这些模具都是一出几的,材料成本几分,算上人工电费丝印,做几千套摊进模具成本最多不超过一块(模具成本是大头)。但我们用户买到的要15到20元
另外材料,为什么别人的三通玩具脚架大齿就不断,我个人估计是加纤量不同。为何不同?要的就是这效果

:loveliness:
根本 V120D02   之類機機的腳架,是可以做到很耐炸的,
看看新出的 V120D02S 的腳架就知了!
同一樣,亞拓的腳架,很易斷,為甚麼我ESKY 016 的腳架塑膠部分是炸不斷的呢?
商家wu  lia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专业!

网友E:
5毛已到账,请查验银行账户,下次还请你来宣传,感谢对华科尔的支持!

网友:
LZ辛苦了
其实不炸鸡的不一定是老鸟,老鸟也不一定就不炸鸡,主要还是看技术 ,以技术分界恰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5毛已到账,请查验银行账户,下次还请你来宣传,感谢对华科尔的支持!
 赤裸裸的wu ru 啊

网友:
农夫山泉有点甜!

网友:
引用 网友E:
5毛已到账,请查验银行账户,下次还请你来宣传,感谢对华科尔的支持!

 太狠了吧,才五毛錢!
不行,最少要給八毛錢

网友:
买乐、飞乐、炸乐、修乐、改乐,各有各乐。。。。。。

网友:
cp挺好,无刷cp更好~~~~~~~~

楼主:
我已经反复重复我的观点了,华机的问题只是个配件价格问题,不是质量问题,如果配件普及,价格跟450配件一样,那就没有任何争议了,至于扫齿弯轴问题,这讨论也实在没意义,不损此,既损彼,炸鸡的时候,飞机所承受的冲击力必须要有化解的处所,齿轮和横轴机义无反顾的但当起重任,总不能让电机或电调去化解冲击力,此乃丢卒保车。既然技术不到家,操作失误,那肯定是要有代价的,那么让飞机的哪个部件作出牺牲?只有齿轮或横轴主轴来挺身而出了,你把齿轮和主轴横轴都换成特种钢的,那你炸鸡的时候,肯定不坏主轴横轴和齿轮了,那你就准备换电机电调接收吧,这也是一种玩法,不过我不那么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忽胖忽瘦的。。。。。。不加班就瘦,加班作息不正常就胖。。。
哈哈,难道晴阳MM的工作是美食评审员。

网友G:
华科尔飞机性能是没的说的,新飞机也很好飞。 问题是只要炸鸡,就要花钱啦。尤其是现在都是推无副翼的小JJ,很容易坏舵机,还都是3个一起卖的,3个小舵机100多块。   要耐炸还是 早期的CB100 和4#6,基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科尔飞机性能是没的说的,新飞机也很好飞。 问题是只要炸鸡,就要花钱啦。尤其是现在都是推无副翼的小JJ,很容易坏舵机,还都是3个一起卖的,3个小舵机100多块。   要耐炸还是 早期的CB100 和4#6,基本不会坏 ...

这些小鸡舵机不容易坏,逗舵不算。我飞了这么久就扫过一个舵臂的传动齿。是错舵高速俯冲撞地球坏的,拆开转180°装上就可以了。相比60多一个的数字舵机,20元一个的脚架大齿才真正黑。黑也就算了,你好歹做好点啊,别掺那么多玻纤会死啊

网友:
建议楼主入个MCPX,会让你耳目一新,飞过的绝不后悔!

网友:
“类似CP、260A、MCPX这类超轻型,小动力飞机……”
LZ对于练习机的定义似乎仅停留在尾桨的动力方式上

网友:
口碑是做出来的,靠托文拿老手来压制,一定要别人接受华XX是个好东西,你当你是政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喜欢造型做工比较逼真一点的飞机。不喜欢太卡通化的,感觉有点象玩具

网友I:
其实我有很多话想对华科尔说,只是懒的打字而已
佩服LZ能码这么多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难道晴阳MM的工作是美食评审员。

 懷疑是在某高級酒店內的高級西餐自助餐廳內做高級行政人員,
加班時利用職權,大吃特吃!
不加班時,在家不吃,留力到加班時再狂吃!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我有很多话想对华科尔说,只是懒的打字而已
佩服LZ能码这么多字出来

  所以我說最少要給八毛錢工資啦,五毛錢實在不合理

网友:
那些贬华科尔是不是也是某对手公司的水军呢,拿了几毛了。有人总感觉自己的观点正确,相反的观点都是五毛的,狭隘!鄙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汗死,我是加班生活不规律,内分泌失调就开始胖。。。。。。。不加班休息正常了就自然瘦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反复重复我的观点了,华机的问题只是个配件价格问题,不是质量问题,如果配件普及,价格跟450配件一样,那就没有任何争议了,至于扫齿弯轴问题,这讨论也实在没意义,不损此,既损彼,炸鸡的时候,飞机所承受的 ...

LZ高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生意的角度看,所以才养一批专门做华的飞机配件的副厂

网友:
我是用华科尔入的门,现在在用飞越练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现在在用M120D01练技术,用华机练技术会练得比较扎实,因为会精神高度集中,效率高

网友K:
楼主很2 很托。

你这么喜欢华科尔,我卖一架v200d01 给你。半价600元好了

这飞机半套我花1200买来,首次起飞,还没起飞侧翻,立马扫齿,

花几十元换了一个齿轮,然后又起飞,地面不平,飞机桨叶不慎碰到地面,又扫齿,又花几十元换个齿轮

然后诸如类此,反正飞机不能稍微有一点点的降落不慎,不然就扫齿,这样的垃圾。怎么叫飞机????

网友:
我玩航模很多年了。从没见过这么垃圾的飞机。根本无法玩。

小飞机灵活,降落有点偏差是时有的事情,这样的小降落,居然都会扫齿。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你有啥资格1234567这样评论飞机? 还说是好飞机?你的资历在哪里?
你飞过几架华科尔的飞机?

楼主:
回复 网友K:

如果你连起飞都起不来,那只能说你不是一般的2,是大2特2忒2,你简直2到家了,你别说玩飞机了,估计你玩你自己的两条腿都玩不好,哈哈,你玩了2年航模了,还2到这种程度,难道从来没人劝过你别玩飞机了?你天生不是玩飞机的料,你是个例,你要先从玩好自己的两条腿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本人以上观点是针对正常人客观而言的,脑体残缺者例外。本人拒绝与不健全者讨论

网友L:
我有三架华机,应该说对华机还是有感情的,其实华机不是很差。但是华的厂家很不厚道,有些部件完全可以做的很结实,它却故意做的很脆弱,然后把配件价格定的很高,完全就是在敛钱。比如CP的脚架为什么要和机身架做成一体?一套架子要50-60元。头罩30元一个,完全可以做的和260A一样结实。还有D02的齿轮为什么做的那么细,要是像CP一样就不会老扫齿了。总之,我希望华机能厚道点。

网友:
华科尔,炸几次能炸出架450来

楼主:
回复 网友M:

干嘛老想着炸呢??华科尔小鸡和450大鸡是两个机种,互相独立的,小鸡不是大鸡的垫脚石,这个要搞清楚,二者只是体型上的不同而已。看来你走入误区了,飞大鸡不是必须从小鸡入门的,飞小鸡也不是必须从大鸡入门的,你咋不这样问呢:炸多少个450能炸出来个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有三架华机,应该说对华机还是有感情的,其实华机不是很差。但是华的厂家很不厚道,有些部件完全可以做的很结实,它却故意做的很脆弱,然后把配件价格定的很高,完全就是在敛钱。比如CP的脚架为什么要和机身架做成 ... [/quote

设计师的问题     不是华比较2  是设计师和测试人员比较2,这么明显的问题都没发现。或许在他们眼里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网友:
其实。自从有了V120d02之后。我也喜欢上了华的机子。小巧,精致。。不过我的大齿盘打了墙壁和桌脚。还打了地面。大尺就是一点事也没有。。我就奇了怪了。。。这大尺怎么没你们说得那样豆腐啊。。不过。我建议华科尔出一些舵机齿轮配件。在用料上大气点。这样的话。我相信华科尔的生意会好起来的。

网友:
華科爾?? 誰買誰傻X。

网友:
华科尔恨的人多,爱的人少

我想是最多人批评的厂商,很出名~!

网友:
回复 网友L:

楼上说的很是 我也买过华科尔 鸡鸡不错 配件贵

网友:
华科尔不错的,控至少不错

小飞机就算了,我只有自己组的m120d02的suv版

网友:
说两句吧

挺华派,原因懒得说了,也发过备受争议的帖子!
这里我只想对楼主说:沉默吧!爱在心中就行了,别步我的后尘!

网友:
纯顶一下. 楼主说这么多, 可还是没有说服我, 曾经的华科尔迷现在毫不动摇地远离华科尔!

网友:
楼主脑袋有毛病,这贴也就是拿五毛的托。

网友N:
在外国论坛RCGROUP最多人讨论的是微型电直,关于华科尔的贴子占一半,在未出MCPX时差不多八成小机市场都是华科尔的,我觉得其它厂家动作实在太慢了,

华科尔出的4G3都差不多三年,跟着出4g3双无刷,4G6,4G6S,V120D02,V120D03,V120D05,V120D06,M120D01,到今年Eflite才出MCPX,九鸟才出只180D.

不过如不是有MCPX,估计也没有Genius CP,也不能令华科尔把机子走耐摔方向.

小机子较飘,较难飞,也较难维修和调机,其实不太适合新手,但新手大多数会选择由细机开始,论坛聚集发言最多也是新手,结果对华科尔不满声音就最多了….

华科尔算是推动微型电直的先驱,配件是有点贵,但华科尔最要注意是零件质量的问题.

如初出V120D02的十字盘,初出V100D03BL的电磁架,材料质量确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网友:
华科尔心太黑了,配件奇贵。不过东西很好我喜欢。
三个飞机有两个是华的,从4#6到CP。
4#6玩了两个半月,鸡鸡花了995,配件就花了我2000+
狠下新出了它买了个CP,飞了10个电电机就挂了。
楼下的继续骂

网友:
不骂了 自有人骂他 我是不会加盟华的 所以懒得骂

网友:
论坛就是这样!总是这些无聊贴,感慨贴,咒骂帖!经历帖!垃圾帖在讨论!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网友:
华机不错的,真正的老手才知道其价值。我也挺华!其他品牌,亚托,泰式之流的配件哪个不贵?崇洋媚外而已,国外的贵是应该的,国内的贵就是垃圾,真不知道这些人的脑子怎么想的?  支持楼主!顶!!!!

网友:
我原来买的华科尔UFLY,根本无法锁尾,还有那个尾传动齿,材质非常软,不炸鸡情况下,飞几次就得换,12元一副,价格不是大众所能接受的。发来的电池都大肚子了,当时不知道就付款了,坑人啊。后来改玩450去了

网友:
其它很多人骂华科尔,最核心的原因不是它”配件贵“,如果仅仅因为配件贵,那亚拓、泰世、甚至logo之类的早不被骂死了?!
骂华科尔最重要的原因是——”认为华科尔不厚道“,为什么觉得华科尔不厚道呢?因为华科尔的飞机完全可以在不影响飞行性能的情况下,做的更结实、更耐炸,而华却故意不做的耐炸,而且价格还标的高——这恐怕就是大家骂华科尔的最主要的原因。。
做为华科尔而言,通过配件获取持续的利润,其实这从”厂商盈利模式“的角度来讲没什么错误,甚至在华科尔市场地位较好的时候,这可能能带来丰厚利润,也能更好的支持企业未来发展。但是这个商业策略与道义有点相悖。也因此,大家很多人骂华。我也玩华科尔的飞机,V120 CP我都有。其它好点的飞机也见识过,我对华的整体感觉是:
1、飞机做工精致,外观好,看着就上档次;
2、飞机三轴性能一般,自旋等动作不够稳比较飘,有时三轴介入的干扰飞行;
3、确实不耐摔,“飞机不正常难调(太小,难拆,难装,故障不如大机那么容易定位和调试)”是比“配件贵”更让我不满意的,例如:V120,飞行过程出现刷锅的现象,把横轴、主轴换了一个遍,那麻烦简直就是折磨;
4、经常把不成熟的产品直接甩到市场上——例如CP就是典型,忽悠的多耐摔其实脚架根本不耐摔而且跟机身竟然是一体的脑残设计;CP的三轴飘的厉害;想把程序做的牛X了,华科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lz对华科尔的喜欢我并不想打击,但我认为lz写“来自老手的评价”我感觉还是不够客观,不知道老手是“玩着感觉感觉”还是真的是“长时间的体会”(我估计是前者),我上面的体会是长时间来的。
经过两架的飞机的折腾,我现在对华科尔基本免疫了。原因有2:
1、华科尔的三轴程序不行;
2、华科尔做事的方式忽悠不实在,玩它的飞机太操心(喜欢以折腾为乐模友们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在外国论坛RCGROUP最多人讨论的是微型电直,关于华科尔的贴子占一半,在未出MCPX时差不多八成小机市场都是华科尔的,我觉得其它厂家动作实在太慢了,

华科尔出的4G3都差不多三年,跟着出4g3双无刷,4G6,4G6S,V120D02,V1 ...

说的挺好~~~

网友:
表示小机机只喜欢华的。

网友(2012-03-07):
引用 网友K:
楼主很2 很托。

你这么喜欢华科尔,我卖一架v200d01 给你。半价600元好了

这飞机半套我花1200买来,首次起飞,还没起飞侧翻,立马扫齿,

花几十元换了一个齿轮,然后又起飞,地面不平,飞机桨叶不慎碰到地面 ...

是的,华科尔在一些关键的零件上,有猫腻。
拿我这个D02S来说吧,刚买来,还没起飞,就不能尾桨转动了,以为是扫齿了,
寄回去修,拿回来貌似好了,可一飞又出现不能传动的情况,导致不能锁尾。
为了一探究竟,我拆开了大齿的传动装置,仔细找了毛病,发现:
伞齿并没有扫齿,是伞齿的传动轴孔被传动轴拧滑扣了。
为啥拧滑扣了?
原因是伞齿的轴孔没有全部套进转动轴。
伞齿的轴孔截面形状是大半个圆,类似于D这样的截面,刚好与传动轴两端的截面形状吻合,
这样传动轴插进去的话就不会发生伞齿和传动轴打滑而不能传动的情况。
但问题是,伞齿与传动轴套接的比较松,安装到转动轴上时还好,传动轴的头销部分是全部
插入伞齿的轴孔里去的,可以在轴孔另一面看到金属头销的截面了,然而,一旦剧烈飞行一会,
那个伞齿就会渐渐从传动轴的头销上往外滑,这样一来的话,伞齿只有一部分是套接在
传动轴的头销上的,而这一部分却要承受很大的转动力矩,结果就是这个半圆D形状的
轴孔被金属头销打成O形的圆孔了,无法有效传动。如果不往外滑,就不会没飞两下就滑扣。
另外,这个塑料伞齿虽做工可以,但是特别软,用指甲都能扣出个痕来,所以它的轴孔容易
滑扣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这一颗豌豆大的伞齿,卖价就是十三元!
为了解决这个伞齿松动的问题,那只有一个办法,粘!
给金属传动轴的头销上抹少许502,这时候注意,胶不要抹在头销的平面部位,而要抹在圆面
部位,就是D界面的弧形部分。因为502有腐蚀性,把胶上在那个平面部分的话,套上伞齿的
时候,这个胶势必会腐蚀伞齿轴孔的平面部位,而这个部位很关键,不能被腐蚀,否则腐蚀
变形,那金属头销稍微一用力动,就会把这个塑料平面打坏,从而造成滑扣。
502少许就行,然后把金属头销对准伞齿轴孔位置,迅速插入,一次插到位,然后等待502粘牢。
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先安装尾翼上的伞齿,然后将传动轴插入尾管,再安装连接大齿轮这边
的伞齿。
这样一来,伞齿在材质上无法改变,起码能牢固套在传动轴上了。基本不会出现滑扣的情况了。

在说怎么修理这个伞齿的问题的时候,就明显可以感觉到华科尔的用心良苦了。没错,齿轮是
要塑料的,以保护电机和电路,可你这塑料也太软了点吧?你的安装工艺也太山寨了粗糙了点吧?
如果不损坏一两次,是发现不了这个毛病的了。如果有人不拆呢,那就频繁地换吧,一个小伞齿
就十几块的,是要玩飞机呢还是要砸钱呢?
以上说的只是我发现的华科尔的一个明显的似乎有些认为的问题。而他们的产品介绍里,还贴别
提到,说改进后的伞齿,齿轮加大,耐用性更高。这说明他们当然十分清楚这个小部件的质量要求
在哪里的,就是要耐用。所以,我就不让它耐用。

网友O:
我也比较喜欢小机
对华的飞机很是喜欢,但是对其一些做法有异议,比如用料等等,在此不再多述
不过我的4#6经过一些改装基本炸机无损,当然!对于一些无碍飞行的小损伤小变形我一般不与理会。。。。。。
新手,我就联系悬停,何必较真?
所以说,心态很重要。。。。。。

网友:
很客观,我手头有两架华科尔的鸡鸡,因为是新手,所以全都趴窝了。但我得改造一下,因为至少我认为CP还是应该改造滴,尤其是机身。另外就是配件太贵,真的太贵,我的FY450就花不了这么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比较喜欢小机
对华的飞机很是喜欢,但是对其一些做法有异议,比如用料等等,在此不再多述
不过我的4#6经过一些改装基本炸机无损,当然!对于一些无碍飞行的小损伤小变形我一般不与理会。。。。。。
新手,我 ...
 心态.....

网友:
lz说得很中肯,心态还是很重要,自己本身的问题比飞机的问题还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