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4飞机 好飞吗

楼主(2011-11-02):
T34好飞吗  想入手  不知道 好飞不好飞   给个意见 大家 谢谢

网友:
飞过赛斯纳的我也想买

网友:
需要改动的地方太多 电池舱位置 前起落架   不适合新手 要求较快的起降速度 空中动作灵活  适合进阶级的玩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哈 民航飞院航模社社长的已经挂墙

网友B:
这飞机很爽,朗宇2212KV1400配8寸桨,好盈30A电调,速度很快很灵活。唯一不足就是前轮不能转向。价格也便宜,刚刚炸完一架,马上上第二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很爽,朗宇2212KV1400配8寸桨,好盈30A电调,速度很快很灵活。唯一不足就是前轮不能转向。价格也便宜,刚刚炸完一架,马上上第二架
..
前轮可转

网友:
什么是好飞?什么是难飞?

网友:
下单,小翼展,比较贼,对通常的新手是挑战,对天才和老手无碍

网友:
前轮可转

108元的前轮不可转。

这机不宜新手,必秒炸烂头断桨。
建议LZ用翼展1米的背推好X子飘飘机来練习吧,才200元。
这不死鸟在不太大风下是很易飞耐炸的。
不过要用大点桨才夠推力。

陈伯

网友:
跟T28 和TB20 比较一下 除了是后三点 没毛区别吧 注意地上别跑偏了 电池仓可以改在上面驾驶仓里面 注意调整重心 电机位有点突出 建议多备几根电机轴 还有浆 如10楼所言

网友(2012-01-04):
我也飞了这个。。。飞上去太快,直接没控制好炸烂机头了, 那个黑色的固定架也烂了。

网友:
还好飞,副翼需要调小舵量,我是调到了50%,前轮可以自己改转向的,简单点可以改成后三点,但是前起落架就要前移,电池放在上面省事,飞行没有问题

网友:
今天又爽飞T-34

网友:
我也正考虑入之,不知道跟FW109比如何,这个JJ倒是要便宜些,不知道改电池藏和前轮转向麻烦不?

网友:
应该比FW109好飞,这个机本来就是教练机

改电池仓可以把电池放在驾驶舱,很容易,要是加大下面的电池仓的话要么向前挖,需要增加个舵机,要么向后挖,需加配重,改前转向不算难。
我在三国有个帖子。

网友:
一看就知道很好飞

网友:
T-34“导师”(Mentor)是美国比奇公司(BeechAircraft,雷声公司的前身)研制的初级教练机,它的前身是当时著名的BeechModel35Bonanza轻型飞机,于1948年12月首飞。1950年5月第一架军用原型机(美国空军的编号为YT-34)首飞成功。经过广泛的测试,美国空军于1953年开始正式订购并使用该机。该机的改进型至今仍在使用,并先后出口到摩纳哥、厄瓜多尔、印尼、秘鲁和阿根廷等10多个国家。
    翼展:10.01米(T-34A)/11.80米(T-34C)
  机长:7.90米(T-34A)/8.74米(T-34C)
  机高:2.92米(T-34A)/3.02米(T-34C)
  重量及载荷(T-34C)
  空重:1342千克
  最大起飞/降落重量:1950千克
    最大速度:307千米/小时(T-34A)/518千米/小时(T-34C)
  巡航速度:278千米/小时(T-34A)
  航程:1321千米(T-34A)/1111千米/小时(T-34C)
  实用升限:7000米(T-34A)/7600米(T-34C)

网友:
和我们的初教6外形很相似,都是初级教练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擦  老*当时飞完塞斯纳就直接上哪个   尼玛 那速度确实很给力...飞完之后几乎没有怕过其他螺旋桨飞机

网友D:
好飞 极稳 堪比小赛,我就是靠这架机入门的,现在还在服役

网友E:
我的T-34首飞了,飞了4个起落,确实很贼,舵量调到了45%,才感觉跟手。
最后在5级阵风下降落,头罩和电机座烂了。
没有头罩真难看,谁知道哪里可以单配头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