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卖的3:1铜波箱有人用没有

楼主(2011-11-02):
想买这个波箱因为HL波箱速度太快了,KV车系使用不真实而且本人坦克总量有点大HL原装波箱加395电机也不够用,换成3:1的波箱应该扭力大点,要不老是平地上跑很无聊,偶尔好像看见论坛有人说这个波箱不好用价格是265元淘宝专门卖金属件那家,我想问问用过的朋友这个波箱到底好用否。

网友:
效果总体是不错的,1、扭力方面:比HL钢波扭力大了不少。2、速度方面:最大速度比HL波箱的最大速度低了不少。3、噪音方面:比钢波箱的噪音大。4、耐操型:没有HL钢波的结实度(自己曾经弄断一根驱动轴,老板又给换了。。。)
以上是我的个人经验,LZ想详细了解可以买一个体验一下。我现在的改装HL虎也是用的这个波箱。目前还比较满意

网友:
你要怎样才是好用?扭距是比HL大得多,噪音磨合後减小了 可接受.价格还可以,在不改齿葙下,这个扭距性价比,我说是排首位,配395很适合二战坦克,野跑攀坡没难度

楼主:
以上两个回复就行啦,KV-2用HL钢波箱395电机9.6V电池最快速度跑得飞快太假得厉害,平地上跑得欢有小土坡就棉了,这个坦克玩的就是扭力速度次要当然太慢蜗牛就太那个,既然扭力好用就买个了,质量呢估计没有钢的耐操,就是英国金属地盘KV的能不能用,螺丝孔位置是不是和HL通用的,如果和HL通用的那么KV地盘就能用,改啦好要不大脑袋跑得飞快就是怪物了,要是我的T55有这个速度我就满意啦。

网友:
能装HL齿葙便能上3:1铜葙,长短轴有别啊..我简单测试了车速,3:1配395 8.4V HL猎豹(4.5KG),最高速每小时约1.8公里,20%油门能攀50度斜坡,上KV可能慢点点,剌轮较猎豹小点吧
楼主的55可上无刷30000转便适合了,力量速度也全了

楼主:
这个KV-1的波箱是短轴还是长轴的我找卖家他居然说KV-1不适合用这个3:1的波箱,然后说没有KV-1用的我就纳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KV-1的波箱是短轴还是长轴的我找卖家他居然说KV-1不适合用这个3:1的波箱,然后说没有KV-1用的我就纳闷了。

卖家说的对,没kv用的,但hl车能用的,就只有分长短轴及齿葙高低,这个3:1属高类形,或部份hl车用了,上车体不能接合,那得看kv用的是高矮类齿葙,拍个右齿葙照看看

网友B:
今天刚买了个短轴的 等过两天来货了和兄弟们请教下
不知道自己给这3:1的波箱换395电机难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买了个短轴的 等过两天来货了和兄弟们请教下
不知道自己给这3:1的波箱换395电机难不难

一点都不难几个螺丝和电洛铁就搞定,最好上8.4V电池7.4V电池感觉还是有点棉8.4V明显就有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说的对,没kv用的,但hl车能用的,就只有分长短轴及齿葙高低,这个3:1属高类形,或部份hl车用了,上车体不能接合,那得看kv用的是高矮类齿葙,拍个右齿葙照看看

那么我的KV-1看来是没有搞头了,想换都换不了。

网友B:
 刚买了2个7.2V的大容量电池

网友:
3:1 波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2个7.2V的大容量电池

你坦克不重的话7.4V上60度坡应该可以,如果重了就得加下电压,7.4V最快速度应该没有多快,这要看你的是那种车系,如果是虎式KV系列重车类慢就慢反正这种大车就是慢才像真,如果是豹G,T34,T55,这些快速机动车型要快点才有气势,特别是T55这种近代战车,反复拍视频才感觉到T55快速驶过尘土飞扬效果最棒棒。

网友:
我的是虎~~就喜欢慢慢腾腾的越过障碍的感觉,现在钢波配395电机也觉得快了。。

网友A:
3:1配395慢速越障我也感觉快了点,能慢个50%更好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LCYfb_p8CQ/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配395慢速越障我也感觉快了点,能慢个50%更好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LCYfb_p8CQ/

本来我想拍个波箱照片给你看看KV能否用3:1波箱,今天又再次问了下卖家老板确确实实的是用不了KV,我是别想换了

网友:
唔拍仲好,悭番啖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