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R V浮子室原理解析

楼主(2011-11-02):
曾今看到不少魔友包括我自己对于耐久艇中的浮子室不甚了解。只知道是平衡压力,在特殊情况下,如加减速,高速转向,波浪时,保持燃油的持续供给,因为这些工况会导致油箱吸油管离开燃油面。那么浮子室具体怎么工作的呢,很少有人知道,更谈不上怎么自制了。幸好喜欢问问题的我在和一次朋友(老耐久队员,退役N久了)的聊天中了解了端倪,特分享给想知道的朋友。总觉得FSR V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广大爱好者很难接近,其实只要多交流,这船也挺容易上手的。玩下来比O好玩多了。能吃浪,转弯半经又小。

参看附图。由于燃油出油孔在浮子室底部,所以只要浮子室有油,就不会存在燃油断供问题,随便怎么加减速,颠簸,转向。油是通过油箱进入浮子室(油箱有排气压力把油压过来的)。那么有人担心油会不会溢出来,不用担心。液面上升,浮子上升,顶住进油口的阀门,油就不会进来了,同时上部的通气孔可以用来泄压(排气过来的多余压力)。所以浮子室自制很简单,关键把那个进油口阀门处理好就可以了,五金店类似的小阀门很多的,买灵敏度高一点,就是顺滑一点的就好了。浮子室可用胶卷盒来做。

附图是转帖了匈牙利比赛的那个帖子上的一张照片,来自本论坛。原理图是小弟画的,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

原理图

原理图

高手自制的浮子室

高手自制的浮子室

楼主:
并不是仅限于V,只要是高速甲醇船,都会用到。

网友:
同时上部的通气孔可以用来泄压(排气过来的多余压力)。
纠正一点:那个通气孔是用来平衡平衡油杯内外压力的,使液面始终保持一个标准大气压。
排气的压力只作用于主油箱,当油杯里的液面低于设定高度后,阀门打开,主油箱的油在排气压力的作用下流到平衡油杯里,当油杯液面的高度达到设定的高度后,阀门会关闭,排气的压力就无法通过液体传递过来。
而且主油箱里流过来的油是在内外气压平衡的条件下流到油杯里的,就跟屋檐上的雨水滴到地上一样。

网友:
进油口的阀门不好处理

浮子室自制很简单,关键把那个进油口的阀门不好处理!还是汽油发动机的船好玩!

网友A:
从你的图看,浮子油箱是没有增压的。

排气压力波只有与对主油箱的加压,以便将燃料压送至浮子油箱。浮子油箱再以常压供于发动机的化油器。。。。。。
应该调整供油油路,使得浮子油箱也供压力油。令发动机在燃料增压的条件下发挥到极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不是这样~浮子室油面和油针位置是平的形成连通器~让油可以自如的吸到油~
如果如你所说压力供油,在后段主油箱油变小~油压力会变大~令到油面变高~这时候,就要用遥控油针把主油针收小2格以达到供油正常~
浮子室最大作用就是最大限度把油烧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气压力波只有与对主油箱的加压,以便将燃料压送至浮子油箱。浮子油箱再以常压供于发动机的化油器。。。。。。
应该调整供油油路,使得浮子油箱也供压力油。令发动机在燃料增压的条件下发挥到极致

愿闻其详

楼主:
7楼正解,这也是为什么浮子室的安装要和化油器保持同一水平面。同时如果浮子室也有增压,那主油箱里的油怎么过来呢,压力差形成主油箱向浮子室供油的。

网友B:
弱弱地问一句,有用软油箱的吗?这样不就不用浮子室了吗?

网友C:
软油箱油多和油少的时候压力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地问一句,有用软油箱的吗?这样不就不用浮子室了吗?
汽油船上有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油箱油多和油少的时候压力不一样!

见过一些自带增压的发动机,不需要接油箱回压,都能保证供油压力,不知道船模发动机有没有相似的。
如果有的话,那么只要用软油箱,保证供油不间断,就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些自带增压的发动机,不需要接油箱回压,都能保证供油压力,不知道船模发动机有没有相似的。
如果有的话,那么只要用软油箱,保证供油不间断,就没有问题了吧?

你说的是像直升机那种带泵的发动机吧,船模和车模的发动机上没有看到过…

网友:
真车上都有浮子室的,模型的原理和那个一样。以前我在专业队时候是没用这个机构的,看过现在的朋友的照片才知道有这东西。
个人觉得7楼正解。增压供油确实便于机器获得更大的马力的调整,但是对于 耐久来说,我认为稳定跑完30分钟始终是高于一切的前提。牺牲一定的马力增加稳定性对于耐久项目应该是值得的。

网友:
回复的人蛮多的么,菜鸟不懂帮顶

网友:
这舊贴有不同类型的....可供大伙一起研究,研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2203&page=1&extra=

其实油杯的油料水平是要低於化油器的油咀位!!(作用於不用油料倒灌和給机器自然吸入)
还有好多細节要分析的
1)每一不同管压....管的供压力位置
2)不同油管直徑.....粗幼...长短
3)不同制压方式......直压制....槓桿比例....管套制...= =

网友:
喜欢技术贴,不喜欢口水

网友:
这个浮子室如果自制的话,关键一点就是油针开关,这油针开关可以从报废的摩托车上的化油器上取,那上面也有这样的油针开关,制作简单,但不知用在发动机上效果如何????对主油箱里的油靠排气增压过来存在疑问???会不会过来?还是主油箱的位置要高于这个浮子室的位置???如果能做到主油箱的位置高于浮子室的位置,我看甲醇船也无需增压了???,因为浮子室能控制着主油箱里的油流动情况,浮子室里的油一旦到达一定的高度,油针自然关闭,

网友:
这是摩托车上的化油器,下半部分就是浮子室,

网友:
从网上看到这样的针阀~不知道能不能做那个开关。是摩托车化油器的配件来的~

屏幕快照 2011-11-04

网友: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最好是越小越好,

网友:
如果是比较大的甲醇船,这个浮子室就可以用摩托车的小的化油器下半部就行了,上半部削去,把逸油管改成进油管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汽油机的化油器里本身就有浮子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