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3秒停机 大家怎么个看法 到这里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2011-11-02):
dji的3秒停机 大家怎么个看法 到这里发表一下意见 我不喜欢这个操作手法 有危险性 大家怎么看 要是真为安全在开始设置一个就行了干什么停机还设置一个 都向那个用户调查此事了,大家出来说说

网友A:
我坚决反对3秒停机
大家都是从玩直机过来的肯定都不习惯

楼主: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能复杂了

网友B:
还没用dji,不过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干涉那么多用户的操作。

网友:
DJI学习下直升机吧。把停开机设置一个通道。不要用摇杆手法操作停开机。

网友C:
3秒停机我已经提了n多边了,寻常的时候是没问题关键是紧急状况下反应不过来。这个非得出事故才会有解决的。4.0固件下有摇杆模式可以关电机,但是这个摇杆操作后离点击关闭有时间差,就是有延时。危机情况下是来不及打摇杆的。建议回到最初的固件方式。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喜欢3秒关机,紧急情况,人的本能反映就是关油门。

网友E:
恩,独立一个通道,用那个复位开关做启动和停机按钮,应该会不错。。。。我直机就是这样。。。

网友F:
我觉得应该去掉
3秒停 即使有摇杆模式 但是在炸机瞬间还是收油最有顺手停下来 这样的损失最小

网友G:
就用直机的模式最好,用一个开关通道cut-off

网友H:
那个摇杆启动还挺好玩的~~个人觉得摇杆启动安全性还是高一些,就是要些时间去习惯!

网友I:
我觉得还可以的,顶DJI,这个功能的安全性比较高,弱点就是需要用户去适应与学习

网友J:
摇杆启动和关闭这个很多飞控都有,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同时飞直升机的用户来说,会养成不好的习惯,建议软件里可以自行选择直接关机

网友K:
严重不喜欢这个功能,特别对装一个新机器,能否正常起飞还未知时特别危险
难受死了!!!!!!!!!!!!!!!!!!!
建议直接在调参软件中可以关闭它!!!!!!!!!

网友:
感觉没什么

网友L:
已经有魔友被砍了,缝了7针,希望可以得到重视,如果当时收油后可以马上停转,估计这位魔友就不会受这么大的罪了。
玩航模,不管怎么样,还是以安全第一。
害怕中。。。。

网友M:
实话说,本来就是垃圾功能,我一直就老固件,就是不升级,哈哈

楼主:
有事故了才想起改了 悲剧

楼主:
当时发表意见没人理睬 因为你是小客户 影响不大

网友N:
DJI将于近期发布新固件,增加一个条件选项,选择是三秒自动收油,还是油门到底立刻收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是从玩直机过来的肯定都不习惯

都是玩直机过来的,为什么不习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