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3D板机 副翼角度 大家都是多少度? 什么办法可以达到70度?

楼主(2011-11-02):
我现在 2架 板机

雅克54的 角度还不错 50度 翻滚起来效果还满意

小吉比  改了几次 都不理想 30-40度  飞得完全不爽

请问下高手们 你们的副翼角度是多?  有70度的不?  或者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呢  我是天6a 的控 调节不了行程

网友A:
加大舵机摇臂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舵机摇臂长度

问题是太长了 没用 1个舵机带2个 互相有阻力  难道要换 9克舵机?(现在是辉盛5克)

网友:
``

是不是各舵面角度 根据自己个人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是有想法 不过就为了1个舵机行程 换天7  有点浪费哦    飞f3p  4通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是有想法 不过就为了1个舵机行程 换天7  有点浪费哦    飞f3p  4通就ok了

如果想飞出一定效果,4通是不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4通够了 不过控要多点辅助功能    看来天7 是必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为了飞3P 入了DSX9

再用原来的DX6I 简直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立即出掉DX6I

建议楼主一步到位入个差不多的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把  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呢  我还以为就直升机要好控哦   飞3p 要这控........

网友:
楼主你太不了解3P了呵呵
45倍的EPP是一个误点    加强又是一个误点   设备还是误点

网友D:
呵呵  本来不想说  但是想想既然回帖了就说清楚吧
你选材45倍为什么?就是为了重量轻是吧,最后还上3S电池,哪你轻那么点还有什么意思?
好吧,你说是不够暴力,知道为什么不够暴力吗?因为45的太软,力量传导的过程中epp起到缓冲的作用,试想力量都被缓冲了,还能暴力么?
再说加强,为什么碳片都要竖着埋?道理应该很清楚吧,你用贴的话,完全舍弃了碳片强度最高的地方。
设备问题,F3P是一个精度非常高的飞行比赛,用一个初级的控如何能体现出来?就拿舵机来说,9g和4g舵机的力量差距很大,在舵机力量不够的情况下,还能做出高精度高力度的动作么?

可能说的都是废话,觉得有用就想一下,觉得没用就过滤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能 手感 精度等等

我也是菜鸟 不断学习中...

网友:
12楼说得好,学习!

网友:
控属于一次性投资的东西。。。除了一开始不懂的。。一般都建议直接上好的。。免的以后要更换。。且最好是同一牌子的。那样接收不用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本来不想说  但是想想既然回帖了就说清楚吧
你选材45倍为什么?就是为了重量轻是吧,最后还上3S电池,哪你轻那么点还有什么意思?
好吧,你说是不够暴力,知道为什么不够暴力吗?因为45的太软,力量传导的过 ... [/quote

材料是对的   下架就是 完美版了  加强也清楚怎么改了 合理利用三角形
2s 我是双天300m 电池起飞可以  135-140克   当然 只能没风 和 2级风下飞 才有 享受3d的感觉 问题是我没室内场地 老天爷也天天有风 武汉这边还是大风经常
3s 是没办法  单飞 不飞3d 早退魔了  手痒大风飞 2s  完全被风吹跑  所以3s  这样就是3d飞机 不是f3p了(我也不想搞乱七八糟飞机飞完全熟悉1个机型 慢慢练才能提升技术)
搞了半天结果是要升级控才可以飞出好的3d

网友:
控是一定要具备EXP曲线调节功能的,象TDF6那样的4通是不具备这样功能的

网友:
熟悉的人都懂的不说了   打字费劲  还没人看的懂飞机是谁的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3841&highlight=%2Btiana999

网友:
嗯,刮风是很令人心烦,俺们内蒙古风更多。
楼主的新机很漂亮!
喷笔不是出了么,这个是咋喷的?
顺便说一下,喷笔不错,好用。

网友:
又看了一下,像是贴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