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舵机臂和舵机始终不能平行。

楼主(2011-11-02):
老是相差 +— 1-2度。 尾舵也是。
日冠 929 939
中立点是控为中心的。 2801 控,改怎么办?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为什么非要那么要求完美呢?不可能绝对的平,因为在正好水平的那位置,恰好齿轮的一个齿占据了,摇臂就只能偏安一侧了,只要基本平了就行,差的可以调拉杆补偿,也做不到绝对平,肉眼看平了,水平仪一测就不平了,精度高的水平仪一测平了,精度高的水平仪一测,还是不平的,,,,只能是永远无限接近水平。至于这个接近,当然是越近越好了.

楼主:
关键尾舵安装说要垂直90 度,它垂直不到,不是88 就是92 。

楼主:
而且 我的450 尾巴 向左温飘60秒 10度。

网友A:
斜盘舵机调 subtrim,尾舵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