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老是负翼老砍尾管!

楼主(2011-11-02):
连接两次在翻的时候砍尾管,
第一次“澎”的一声直接在空解体了
第二次小心了,翻的动作小了一点,还是砍了,没有炸机!
什么原因?

网友:
表示从没遇到过………

网友:
副翼片平么?副翼杆太软了?

网友:
看这意思不通电转的时候,也会砍到

网友A:
 明显副翼行程太大了

网友:
循環螺距大了。

网友:
你循环螺距太大了。。。。

网友:
哇,会碰到的啊,这你都感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也能砍尾管???
要砍也是大桨先砍呀。。。

对啊!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副翼行程太大了

是副翼还是升降舵?一头雾水!

网友:
打升降舵,大桨砍的,O圈换硬点的吧!

网友:
转数太低吗?

网友:
表示没有砍过=- =

网友:
我的控里面

副翼 60%
升降 60%
螺距 60%

是不是这个设置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