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1波箱是长轴还是短轴

楼主(2011-11-02):
目前分不清那种是长那个是断,因为就只有一架HL坦克所以无法对比请告诉下,我好配波箱。

网友:
占个沙发。还有LZ的头像我在黄颜色的网站看到过。lz你不对了啊、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有些型号装不进去的,比如3号,不是轴的长短,而是波箱体积和车内空间有冲突

网友:
KV-1的是长波箱

网友A:
如果你买的是金属版的,那波箱是长轴。
塑料版的话,是短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买的是金属版的,那波箱是长轴。
塑料版的话,是短轴。

完全没有这回事,这跟版本完全无关,KV-1用的波箱是长轴,高低电机的(跟M26\M41一样的波箱)

网友C:
7楼纯属灌水 如8楼所言,kv用的是长轴高型齿葙,那3:1长轴便可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纯属灌水 如8楼所言,kv用的是长轴高型齿葙,那3:1长轴便可用了

那么那个太阳鱼老板死活就是说KV-1用不了,我就是纳闷莫非3:1波箱要高点吗,还是螺丝孔不对,我还是拍个照片给兄弟看看到底能用否,我现在时想买不敢买,买来万一不合卖家是不给退货的。

网友:
 难道他有钱赚都不做你生意么,3:1只有部分车型可以用

网友:
买不买与我没关系,没用过及对比过的请勿戏言,3:1标示适合虎豹用,也不能说不合其他坦克用,HL的齿葙就只有长短轴右齿葙高低分别,固定孔也该相同,8楼说KV用的长轴,与M26 41 高度相同的齿葙,M26 41 用的就是右齿葙较高的那种,3:1只有长短轴没分高低,相对HL是高那种,所以只要是长轴便可用,这个卖家也不错,依书直说,并不是有钱不赚你的,孰着这句的便是一本通书看到老那类老顽固,最後说句...我只想LZ解决问题,不是胡乱灌水.........
补充一点,3:1齿葙较HL高那个齿葙要低约1-2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没有这回事,这跟版本完全无关,KV-1用的波箱是长轴,高低电机的(跟M26\M41一样的波箱)

不好意思,我是说错了。我让我的那个金属底盘 给我搞迷糊了!呵呵
应该是长轴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