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 KV-1趴窝

楼主(2011-11-02):
HL的KV-1,在书架顶上闲置了几个月,电池是早就卸下来了。今天充好电想来开几下,居然无法启动,毫无反应,只是灯在闪烁。求助,是怎么回事呢?哪里问题?

网友:
好像还是电池的事吧。你的电池可能没有充进去电,检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应该充满了,坦克的灯是亮的,不是暗弱的。遥控器灯也是亮的。哎,实在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应该充满了,坦克的灯是亮的,不是暗弱的。遥控器灯也是亮的。哎,实在不知道咋回事。。。

你主要检查一下遥控器接收板,看看有没有线断了?应该就是这方面的事。或者电池的事。我的昨天出现过这种情况,经检验是电池没电了,但是灯正常亮着。

网友:
晶振拔出来重新装上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晶振也拔过,还是没反应。现在在把八节五号电池再充电试试。

网友:
是否接收机插座松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没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个是接收机插座?应该不会,之前玩得挺好,没拆过就搁置了。
昨晚又充了一晚的电,遥控和车身的晶振都插拔过了,还是木有反应。。。我不懂电子技术,真的是一筹莫展了。

网友:
要不你试试这,去买8节5号干电池,最便宜的,装上试试,有可能你的遥控器的充电电池电压不够,没摔没超电压一般坏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一开始试的就是普通的五号电池,充电电池是品胜的1300mAh的,应该不会电压不够,以前也拿来用过的。

楼主:
刚搜了一下,发现此类问题HL经常出现啊,不是电池没电,可能是晶振的问题,也可能是什么中放板的问题,可我怎么判断是哪个问题该换哪个呢?没有检测仪器。

网友:
从便宜的开始试,买个接收板吧,25块

楼主:
请问,这是接收板吗?我用红圈圈出的地方是否就是损坏的地方?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8318002-05d5-11e1-9b4f-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87b95e8-05d5-11e1-933b-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不懂,买一块才25,买块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买了。等到了再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接收板吗?我用红圈圈出的地方是否就是损坏的地方?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8318002-05d5-11e1-9b4f-0015c55db73d/
预览:
http://p ...
是接收板,那个不是损坏吧,中放滤波元件 不会烧成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换块电池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也许就是晶振的问题。。。。最近老是把抽。。。。VS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有两块电池,都试过,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G:
我遇到过两次都是灯亮,但是操作没反应。坦克电池重新充电就好了。不知道楼主的充电器是不是有问题?电池是不是充到发热?

网友:
我没见过与修过.不过你们说的情况如果灯着了闪,电池问题基本解决了.这个是没收到信号的情况.
楼主你会动手的话,拆出来.用工业酒精洗接收板.划划晶振的脚.
如果不行.补补焊.一般就能解决.

网友H:
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晶振也换了,还是没用。遥控器的灯和坦克的灯市亮的,就是无法启动,对电子一窍不通,摆着吧,也挺好看的

网友I:
电不足就这样

楼主:
昨天从X宝买了块接收板和晶振,等到了再换上试试。

网友C:
我觉得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F:
有一件事需要注意就是恒龙的遥控器和车体的晶体是不能放反得。。。。遥控器放TX。。。车体放RX。。。。晶体上有标注。。。。可以试试。。。。今天发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还好,应该不会放反,因为两者的颜色不同。

楼主:
问题解决,KV-1正常开动了。是坦克的晶振坏了,跟换后就好了。还是要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J:
我刚买的kv1也和LZ同样的问题,原因是晶振松了 看来恒龙普遍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