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雷艇换动力的咨询

楼主(2011-11-02):
鱼雷艇重量10KG,使用B3660,KV2400的无刷,使用的是1234的三叶全浸浆。最快速度下电流70A,,想换豹子3674,KV2200的电机,请问在排水量不变的情况下,最高速度时电流会小于70A吗?这样做主要是为减少电流,延长航行时间,我用的电池是10节一号镍氢,容量10000MAH.,用这个电池航行一次也就10分钟,航行时低速、高速基本都有。

航行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4NjkwOTI4.html

网友:
动力再大点就好,高速还差点儿劲。换A123电池试一下。

网友:
楼主单发??
鱼雷艇都是3发  有的甚至4发   2发的很少    你单发速度当然不行  要么加大浆的直径

网友(2012-03-05):
不是几发、桨径不够的问题,船体根本就没有起滑,桨径再大的话船尾就沉水里去了,改小直径高速多桨。

网友:
问题如下:

               你的10节一号镍氢,容量10000MAH      重量大  电压低  所以你的电流会这么大   提高电压可降低电流

                豹 3674 由于是4极电机   标称扭力 与工作效率 会大大优于你现电机   是现有大部分无刷里相对最省电的

                10KG 的大船 起滑 在配置上 = 烧钱         你不怕烧得话  建议  更换 为3674 电机  换 6S锂电  电调同样需要更换为优质 120A - 180A   你的桨换 40 - 42  这是代价最小的.

                桨的反扭会很大 就算滑起来了 也不保证你姿态好看 估计会有倾斜

           终极方案:    装 左右 副机 2 台    原有发动机 可装 可不装   3660以上 建议用豹4极 120A 6S 2块   重心得当  将大有改观

           补强方案:   要想比现在好一点, 检查一下桨有没问题(疑似半浸桨)  电池换了  看下电机参数  支持电压 最大多少 更换大电压锂电   同时调整船的重心(前移)  你的船需要大大减重

                                                                                                    个人浅薄小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买了恒力3660的无刷,KV1460,六极电机

电池犹豫上4S还是6S?

此船提高电压可降低电流 ?根据欧姆定律,电机内阻固定,电压大,电流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