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感谢

楼主(2011-11-02):
请问是什么原因:花牌电机H2221 4350KV+好赢铂金40A+3S电池  都是第一用 电调确认了油门行程 低压保护方式为逐渐降低功率
                            低压保护阈值为中 启动模式为柔和启动 进角为中 其他没动 悬停螺距中点是正5度 最大正10度 油门中点65%  最大100%
                            3块刚冲好的电池 电压全是4.2V
             第一块    油门拉到90%才能离开地面 100%才能飞个1米多高 感觉有气无力 一会就慢慢越飞越低 只能当车开了 测电池电压3.9V多
             换第二块 刚买的新电池  也是一样 就是坚持的时间长一点点
             换第三块  发现慢推油门时 油门到50%的时候 电机转速最高 索性把油门改成50%到50%一条直线 这下可以飞高了 螺距打到最大也就飞个几米高
                             发现又没力了 测电池电压 只有3.4多了 正好下雨了回家。

网友:
1 螺距不够大
2 油门行程没设好
3 4000多KV,是不是马达齿太大了?

网友:
是不是齿轮咬得太紧了?检查一下。

网友:
确认控设置没问题。先看看机构顺畅,再用冲满的电池在设置一遍电调,不行就换个电调看看电调有没有问题,对了单向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怕是电池的问题,要么就是电调漏电,正常飞个10分钟下来才会降到3.4v啊。。。
但是好盈铂金40A没听说过会漏电的耶,我就用铂金40A没出过任何问题。要不楼主用万用表测一下飞机油门关闭和油门很小时的电流看看?(油门千万不要推大,否则必烧万用表保险丝)

网友:
KV值高了,电机齿要小点,11T就可以了。感觉象是电池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