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9的问题--期待解答

楼主(2011-11-02):
今天刚到手的99,开箱后小试了一下,发现一个灰常严重的问题:我让他往前,丫后退;我让他后退,丫前进!  吐血~~~~~~~~~~~~
我的99怎么回事??是不是控的哪根筋搭错了??该怎么改啊

网友:
将HL接收盒的波箱电机的插头位置调换一下试试:loveliness:

网友:
 不能可能吧,这丫的抽了........

楼主:
的确,我的99确实 欠抽~~~

网友:
店家发货时没测试!

网友:
呵呵……99吃错药了。

楼主:
各位老鸟,给我这个菜菜鸟  提点意见该怎么改啊,最好有图······谢谢啊

网友:
照沙发说的做,把2个电机的插头对换试试。

网友:
兑换插头,还不行就把电机的两极对调。很简单

网友:
主板有两个电机接口,一个控制左,一个控制右,估计卖家跟你开了个玩笑,插反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很可能是波箱左右电机连接线的插头差错了,主控板上有2个电机插座,好像标记MR(右马达接口)、ML(左马达接口),电机的电源线在主板上插错位置了。我自己拆波箱时,插错过,结果是遥控前进坦克后退,遥控后退坦克前进,呵呵

网友:
你在哪家买的。。。。。厉害了

楼主:
感谢 沙发、8、9、10楼 兄弟,问题解决(老婆不在家解决的)

网友A:
用手解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解决的吗???????

LS的问题很尖锐、很邪恶、很下流啊······
我是背着老婆亲自把坦克打开,对调的MR和ML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