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450PRO在REFLEX中的设置

楼主(2011-11-02):
各位前辈:
      我筹备了一年的450PRO组装调试完毕了,但模拟练习得不够。
现在REFLEX模拟设置发现有问题,一推油门飞机就翻倒了,求450PRO在模拟上的设置。
我是美国手。各通道分配如下:
尾旋翼:4
升降舵:2
副翼:    1
螺距:    6
陀螺仪: 5,感度值:60
油门:     3

网友A:
大部分模拟器都不支持CCPM模式,将控改成非CCPM模式后,模拟时就不会出现推油门飞机翻到的现象了。

楼主:
楼上正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模拟器都不支持CCPM模式,将控改成非CCPM模式后,模拟时就不会出现推油门飞机翻到的现象了。

就是不知道在控里怎么改啊。那些字一个都看不懂,改又不敢乱改

网友:
 在控上直接用固定翼模式来飞就没问题了,我的天七就是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