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的温州通卡的4轴接口板啊!求助!

楼主(2011-11-02):
去年买的4轴接口板,今年才装机,前2天3轴没反映,后来百度到装软件的时候有个钩要打上,不然没有端口驱动,果然好了!
现在想在MACH3上控制主轴,接口板上有个继电器,我就把主轴接那里了,发现主轴没有反映,看店主给的图片好像这个继电器不是控制主轴的,求大家帮看看这个板子说说,这个继电器是控制主轴的还是控制维宏卡的?

网友:
你联系店主呀 谁家买的谁家清楚  万一有人回答错了烧了板子或烧了电脑 你还的抱怨

楼主:
我问了2次,第一次步进没反映,说这个板子很久前就不卖了,给我发了个针脚图片!第2次我说按照他给的针脚设置了,还是没反映,卖家没有回复!这次我也发给卖家了,但是还没回复,我就发论坛求助了!
看有没有用过的同好,知道这个继电器是怎么控制的,只能靠跳线控制,还是可以用MACH控制!
看图片上写的是维宏卡和MACH继电器常开常关跳线~!

楼主:
我已经接上主轴电机了,只要USB口一接,就能通电,MACH一运行就断开了
不知道大家用的接口板都是怎么接MACH主轴控制的!

网友:
通卡没用过  见右下角写的主轴控制输出   那里是不是接的主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接上主轴电机了,只要USB口一接,就能通电,MACH一运行就断开了
不知道大家用的接口板都是怎么接MACH主轴控制的!

我没用过这个接口板,正常是MACH一运行主轴电机工作,运行完程序就停,你可以把那个“继电器”常开、常闭跳线选择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需要接USB是为了给“继电器”5V工作电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接USB是为了给“继电器”5V工作电源用的。

我知道接USB是取5V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这个接口板,正常是MACH一运行主轴电机工作,运行完程序就停,你可以把那个“继电器”常开、常闭跳线选择一下。

那样倒是应该可以用,但是不能使用G代码来控制主轴的启停了啊!如果能实现这个功能是不是很方便啊!
那个主轴信号,要怎么接主轴啊,接继电器么?

网友:
沒电路图真的不好说

楼主:
店主还是没有回复,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继续等等,看有用过的兄弟没

网友:
你的主轴还缺块信号板 并不是把主轴直接接到接口板上的,需要把信号接到接口板上 主轴还是需要另外接电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这样增加主轴控制的,主轴是随软件控制的,给你参考。

网友A:
回复 楼主:

j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j解决了没?

把接口板继电器接线换了下位置,现在开软件有电,手动可以打开主轴
你介个很强大,去找几个元件搞搞!非常感谢,这样就可以自己改造,控制好多继电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接口板继电器接线换了下位置,现在开软件有电,手动可以打开主轴
你介个很强大,去找几个元件搞搞!非常感谢,这样就可以自己改造,控制好多继电器了!
 不是我强,他那个板子设计还是比较考虑多用途,“继电器可以常开用,也可以常闭用”

网友(2012-04-10):
正找这个图 谢了

网友:
我用的这个板子 ,
这个主轴电机控制功能没用

网友:
看来通卡服务一般啊.没买,对了.

网友C:
我的也是通卡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驱动没。店主不是一般的忙。忙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