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 3818-1 钢质波箱. 想问 395 电机.比原配电机快吗?

楼主(2011-11-02):
入手 3818-1 钢质波箱. 想问 395 电机.比原配电机平路跑时速度会快点吗?? 如题.

网友:
兄弟 虽然我不知道 但是帮你顶顶吧

网友:
当然更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入手 3818-1 钢质波箱. 想问 395 电机.比原配电机平路跑时速度会快点吗?? 如题.

395的速度和原厂区别不算很大!但扭力比原厂的大很多!(你可以搜索一下kenken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5的速度和原厂区别不算很大!但扭力比原厂的大很多!(你可以搜索一下kenken的帖子就知道了!)
同上解,我用的就是395电机

楼主:
这样说来.加速指能升电压电流了.

现在看车子速度还是达不到我散步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来.加速指能升电压电流了.

现在看车子速度还是达不到我散步速度.

 原来楼主是遛坦克阿

网友:
395比原装的哈度了

网友B:
395电机比原装快一点点,扭力比原装却大很多,你喜欢快的话就上9.6V电池配395可以飚车了。

网友:
看来这395电机是掀起一阵热潮了

网友:
是网上5元一个的那种不

楼主:
我还是用电子元件来达到.高速.升.电机电压. 不知道.12V这机器能内得了不.坏了就.395

网友:
395给你参考一下
使用电压范围 6.0-12.0V

额定电压值 8V

无负荷转速 12000rpm

无负荷电流 0.36A

额定转速 10000rpm

最大电流 3.5A

额定转距 500g.cm

额定功率 20W

起动转矩 900g.cm

以下为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6V     8000转   0.35A

8V    14000转   0.35A

9V   15000转   0.40A

12V   18000转   0.41A

尺寸约:直径27.5MM,  机身长46.5MM,  轴径2.3MM,  轴长13.5MM,  重95克

楼主:
原来这电机.1V一个速度.

我决定用.395了.现在DIY一个.拆齿器...

电池我也选好了.用. 6000MAH 的.8.4 锂电.

现在用的.3000MAH.跑花园. 1.5小时了还才跑了.1.2V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9.6V我也有.

要改电池箱.我的电.是.9.6V 3800MAH的.如果.9V能飞.8.4V应该是,步行速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95电机比原装快一点点,扭力比原装却大很多,你喜欢快的话就上9.6V电池配395可以飚车了。

您用的9.6V的电池组是多少C的呀,电调能承载这么大的电流、电压吗???

网友:
   395马达比较和我的口味,慢而有力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395电机 需要换电调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