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板的初次使用问题

楼主(2011-11-02):
KK飞控板买来第一次使用是先下 载程序?还是解锁?里面有现成的程序吗?用kkmulticopterflashtool_0.33如何设置并下 载程序?

网友:
里面有现成的程序

楼主:
我们的遥控器是左手油门 怎样解锁k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遥控器是左手油门 怎样解锁kk
我是新手 如果正反向正确的话  右手的遥杆向右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