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更换燃油后发动机启动不了!

楼主(2011-11-02):
YS91SRS带泵发动机。原来用哈模30%的燃油,因为偶尔飞飞!
想改成COSMO的,现在用了COSMO 20%的油。
结果无论如何也启动不了!
更换火头,无效!火头绝对可以点火的!
油针该调的也都调了!
启动的时候感觉油箱的压力很大,放气的时候感觉的出来。
以前的时候没有那么大。
拆开火头,发现发动机里面没有油!难道是油无法进入发动机?
在之前整个发动机已拆下清洗过了。
把主副油针两根都全都拆下,在启动时主油针的位置有油喷出!但是高速油针位置不喷油。
这样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可能机器内油太多,打开火头空转,把油清一下

网友:
应该是洗出问题了,只有仔细看下化油器了,听说YS 的带泵化油器不好伺候。

网友:
昨天我也出现这种情况,上午一打就着的到了下午就点补着,检查火头正常,也没掩缸,油管也能吸油,油路无问题。可能是天气冷,更换热值大的火头吧,别用8号火头了

网友:
你不会是陈 * 吧?我是石粘的。这发动机搞不定了,跑这里来提问了啊!

网友(2012-10-01):
我的也是不着火呀

网友:
估计洗出毛病了 ,一般来说活塞和钢桶的圆度是吻合的。你拆洗发动机的是把活塞卸下之前做好做个记号,活塞和连杆垂直状态时前后面是都可以装回去的。怎么卸下来还怎么装回去,要是你两面搞反了对发动机是有影响的,尤其是旧发动机,不按原样搞回去那是卸一次不如一次,不洗的时候还能兑活,洗了就成废料了

网友:
可以先用原来的油试一下,看看是油的原因还是机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