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动力基本都是低kv配大桨!用高kv配小桨会怎样?

楼主(2011-11-02):
四轴的动力基本都是低kv配大桨!如果用高kv配小桨会怎样?高kv除了效率低于低kv、噪音大点、电调大点,还有什么问题?响应速度那个快?

网友:
kv配大桨 飞不起来!如果用高kv配小桨 暴力但是费电

网友A:
小型四轴装起来后你会发觉重量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起飞留空时间不长,因为小机灵活性高,也需要更多的操作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型四轴装起来后你会发觉重量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起飞留空时间不长,因为小机灵活性高,也需要更多的操作性

话不对题

网友B:
响应速度是高kv值的快,操作性好。低kv值效率高些操作性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响应速度是高kv值的快,操作性好。低kv值效率高些操作性差些
学习了

网友:
新手还是多玩大机吧,平稳些。。

网友:
高KV,小浆,是高速机的配置,不适合4轴。

网友C:
最基本的物理原则
推动大量空气低速移动和推动少量空气快速移动都可以获得同样大的反作用力,但 功=力X距离,s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基本的物理原则
推动大量空气低速移动和推动少量空气快速移动都可以获得同样大的反作用力,但 功=力X距离,so……

这是我听过的对这个问题最优美的解释。

网友:
很专业的回答

楼主:
功=力X距离

距离指的是哪个与哪个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指的是哪个与哪个的距离

空气单位时间内移动的距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