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料虎 1 三天线 设计.

楼主(2011-11-03):
因为.小孩少.我怕玩车里会搞到小眼.这东西一定要去除. 怕怕.

本人测试过. 恒龙原天线不会.100米吧.可控吧.我那里.也就.30就会断信号了.

现在. .双天线.30米  3天线也如此 外挂能加多.2到.3米.天线外露的话.在.XX弹开关处有天线. 主要是没有那个长长的东西.安全多了.碰到小孩子 眼不是玩的.

楼主:
改了.天线..360度.当然也要开起.

不过最好记得自己转的周数.反转回来.这样引线会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齿是自己磨得?

楼主:
美工刀开的.这东西对我一点难度没有.

网友A:
如果考虑天线对小孩危险的话其实没必要这样的。建议楼主在天线上加一个红色的小塑料帽子或者什么大点的显目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考虑天线对小孩危险的话其实没必要这样的。建议楼主在天线上加一个红色的小塑料帽子或者什么大点的显目的东西。
说老实话,那天线有时候真的有点危险,可能我人rp差,但我真的眼睛差点被那天线扎到,那次天线还在晃我低头想把车翻过来结果就扎到了,还好没扎准只是碰到眼皮

网友:
安全的确是很重要。。。。但好像没见到3个天线

楼主:
那个是.笔记本拆 出来无线网卡天线..

最大那个在.炮塔内.用双面胶贴的.还有两个小的一个在XX弹装弹那里一个在.打弹开关的盖子里.一般应用.我就装两个.跑小区花园.30米内有效.我这个小区太多无线了.所以没办法测试更长控制拒里....找天带山里试试信号.

网友:
我从来没有把我的坦克开出20米以外貌似,都是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