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弯的,怎么修复???

楼主(2011-11-03):
在本坛坛友那2000多买了个二手进口老床,买来比较忙,过了2-3个月了才腾出时间去折腾,,,打表发现,精度误差得按圈数数,,,卡盘法兰打过,,加持检验棒检测过。。都一样,,并且主轴转动不顺,有个角度每次转到那就会阻力很大,,,当初是在是太忙了,,没时间去买卡盘就没去检查,,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钱也不是特别多,再追究也没意思了。。。。希望能修复好。。。应该很难找到换的,,老捷克机床。只能想办法修复下,,,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2019-02-19):
把主轴拆下来检查—下在说

楼主(2011-11-04):
我拿来后还没工作就觉得转动不顺,,,拆开过一次主轴,,重新装上还是不顺。。。。。。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图片看这里,,正准备冲动一回,,大家看看行不行

网友:
 实在想不出主轴能弯!拆开看看吧,应该没那么容易弯的。还有那位仁兄说工业床一撞就弯,不会吧!那家用的不成麻花了。

网友:
楼主,那个主轴的尺寸不大的,当它一个零件,不必担心。
业余条件下用点热法修,难度极大,另外还有应力、动平衡。
找外加工:1.下料,用42crmo或40cr-----2.粗车-----3.调质------4精车-----5去应力------6外圆磨。
顺便把铜瓦改轴承,我讨厌铜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是主轴歪了,可以用点热法修复,昨天刚刚从《机床的维修和改造》中看来的,主轴大一点的好修,小的难弄。并且你这个车床的主轴轴承最好改静压轴承,铜瓦很容易抱死的。
我有一台也发生过抱死。后来在我的医治下,它又活了。还是轴承的好。

楼主:
这床身正,,,看钢材显黄色,和国内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丢了可惜,,,求神抱菩萨了。。。

楼主:
每次转到一个角度阻力就特大,其他角度转动很轻松。。。。。。。

楼主:
真说的我一下绝望一下希望。。。。。。我先去打下主轴内孔看下跳动大否。。。。。 真是弯了 我还真有拿千斤顶顶直的想法

网友:
如果真的主轴弯了的话,要么废品站,要么重做主轴

网友A:
如果真的是主轴歪了,可以用点热法修复,昨天刚刚从《机床的维修和改造》中看来的,主轴大一点的好修,小的难弄。并且你这个车床的主轴轴承最好改静压轴承,铜瓦很容易抱死的。

网友:
通孔搞大了?壁薄了不耐用。

网友:
看过”大工匠“吗?一大锤搞 掂

网友:
大家的回复看的人心情是忽上忽下的.刚感觉有希望,又掉下来了.
俺水平有限,不能帮忙判断.只能愿楼主运气好.呵呵~

网友:
车床主轴没那么容易弯,先把法兰卸了,直接打表测主轴,或者测主轴内孔跳动,一般情况是法兰与主轴连接处容易出现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床撞一次车就可以把主轴顶弯
所以很多精密车床的主轴法兰盘要外接一个铝合金的过度盘,就是防止伤到主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把主轴搞弯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工业床撞一次车就可以把主轴顶弯

网友C:
想把主轴搞弯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