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K通电孔电机的滴滴声求助

楼主(2011-11-03):
通电后,灯一亮,
电机
的声音是滴 滴滴滴,然后就没声音了
我拿万用表测电调输入和接受输出的排针电压为零
难道是
电池
没电了?

网友A:
那个是电调的功能,可能是自检音,每个电调不一样,我的电调每次通电都需要确认油门的行程之后才可以动作的,否则直接推油门电机是不动得~~

楼主:
我的是好赢18A

网友B:
解锁了没有,如果没有解锁成功,那就将微调调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