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0A搭配450MX马达,所有设置项都安铁汉的教程设定完毕,电机就是不转(已解决)

楼主(2011-11-03):
凤凰50A搭配450MX马达,所有设置项都安铁汉的教程设定完毕,电机就是不转,接收机,舵机一切正常,就是电机不转。高手指点

网友:
油门行程? 看说明书, 凤凰的行程设置跟别家不太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油门行程最高为87最低为85,不知正常不,第一次校准的时候是最高87,最低135,后来又校准了几次变为最高87最低85,不知正常不,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兄弟,电机启动时咔咔咔抖几下,不知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油门行程最高为87最低为85,不知正常不,第一次校准的时候是最高87,最低135,后来又校准了几次变为最高87最低85,不知正常不,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兄弟,电机启动时咔咔咔抖几下,不知正常不!

凤凰的行程不会有这么大变化,注意按步骤来,你是不是动过油门曲线,应该是对角一斜线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