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接收机接线图

楼主(2011-11-03):
请高手指点一下JR7通道接线图 谢谢

网友:
IR配套的开关感觉是个鸡肋,要使用的话,还得改插头!

楼主:
我的接收机是JR RG611B 2.4G DMSS 6通接收机 ,请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哪里不懂啊?

楼主:
昨天我整理一下电源线把接收机给拔了,  结构不知道怎么插得了。

网友:
我是新手,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  你是直机还是固定翼?

网友:
进坛好几年,老是不升级,为了升级快,逢好贴就顶一个。俺啥都不要啥也不说帮顶

网友:
1、油门舵机,或电调
2、副翼或螺距
3、升降舵机
4、陀螺仪尾舵
5、陀螺感度
6、螺距或副翼
如是7通的可接定速,或陀螺仪感度
明白了吗

楼主:
请教高手

请教那位高手我的电调没有质检声音  但是不影响使用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那位高手我的电调没有质检声音  但是不影响使用  请问是怎么回事???????

電調程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