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能不能折腾这个在XA飞控上边 呵呵 不会贴图 自己看链接吧

楼主(2011-11-03):
自己去看
http://item.tao             bao.com/item.htm?id=10668189825
把空格去掉就可以看了 不是广告 谢谢

楼主:
还有这个

http://item.tao         bao.com/item.htm?id=12325763784
同样不是广告

网友:
 这个能够做什么?
楼主介绍一下~

网友:
可以的,XA不是已经开放接口了么。
你发的这俩只是通讯模块,还需要一块板子把接收的信号转到各通道,然后就是一个完整的接收机了。
当然,发射端也需要你自己搞定,搞好了就不限于控了,可以是PC、手机、平板电脑、单片机 等。

网友:
BT 距离太近了 clase1的又基本买不到 :)

网友:
这神马东东可以怎样玩?
楼主介绍介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是用蓝牙的串口协议来做地面站之类的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蓝牙的串口协议来做地面站之类的监控

烂牙做地面站
速度慢,不稳定,距离短,能耗大。

网友:
鸡肋功能.....不实用!!!

楼主:
好吧

既然不能这样 那我们换个想法 用作无线调参 怎么样 呵呵

网友:
  我看懂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无线调参没有问题,但XA现在不支持飞行中调参,一旦联上调参软件,油门就关闭了。只能降落后无线调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 无线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