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出厂校准的表或者工人出问题了吧?

楼主(2011-11-03):
十一长假,连续飞行,用B6搞不定,除非连续换电池不睡觉。。。。
一鼓作气进了UNA6和保姆,本以为万事无忧,没想到麻烦了。。。

偶是属于飞行过程中,需要精密监视OSD电压、电流和mAH数据的。
之前用4400 ACE电池可以精准控制放电电流时间和返航时间点,通常飞行可以放掉3000mha的电力。
可是A6冲过电池装上飞机之后,居然显示12.4V,而且最悲剧的是,4400电池放到1600的时候电压开始出现下降,低于11.1v,这都是不可思议的灵异现象。
回去之后百思不得其解,随手用Fluke 15B万用表测了下,才恍然大悟,A6测得的12.6其实只有12.4。不知道是工人偶然秀逗现象,还是A6厂子里的表秀逗了。要不就是我的Fluke秀逗了?

反正大家多注意为好。。找块好表,测下。。。

顺便说下,偶的Fluke测好赢BEC 5.02v,测3R33S模块 3.29v,过去对LDO等元件测量一向精准。。。

网友:
电压差0.2v,容量不会差这么多吧?

网友:
问题不大。如果确定你的表准确的,调整A6电压

网友:
LZ万用表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A:
楼上的,楼主的表够买几台a6

网友:
总电压差0.2,单片电压差0.066,容量会差这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楼主的表够买几台a6

Fluke 15B 能买几台A6?什么时候15B变得这么值钱了。。。。。

网友:
我的A6也是,冲到4.18就停,A6人为是4.2,不过我还觉得有可能是电源电压不足的问题,我用12.5v的电源,6路一起2A冲电压就掉到了11.6左右了,我把电压调到了13.8了结果A6坏了返修回来就不敢用13.8了,说实话A6质量真是不咋地,大家能不买这个就别买了

网友:
回头我把A6电压调到4.22截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