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批量小活,塑料丝印与开孔,外加工太贵,自己能搞不?

楼主(2011-11-03):
一、塑料盒子上丝印几个字,盒子大小为 110*80*25。
二、在后面的档板上(大小为110*25)开几个孔,三个方孔,一个小圆孔。
批量为100。外加工太贵,自己有办法搞吗?特别是丝印。
开孔除了用雕刻机,还有没有更简便的办法?

-----------------------------------------
还是商家热心啊,了解到的结果如下 :
外加工:500套起,开孔模具500-1000元,丝印每个0.5元,100个人家不干。
丝印,可以用手工操作,这个面积网版25元,其它还需要油墨,洗网水,稀释剂,慢干剂,碎布等,费用不固定。

楼主:
圆形孔可以直接用钻头,方孔麻烦。

网友:
如果外观要求不太严格的话,弄个铁皮折成方的,加热烫掉,很方便的,我以前就用过,只要温度控制好就行了

网友:
丝印有点难吧,开孔方法到很多的

楼主:
还是商家热心啊,了解到的结果如下 :
外加工:500套起,开孔模具500-1000元,丝印每个0.5元,100个人家不干。
丝印,可以用手工操作,这个面积网版25元,其它还需要油墨,洗网水,稀释剂,慢干剂,碎布等,费用不固定。

网友A:
开孔料材质是什么,精度有什么要求.

印字是几色的,多大,有什么要求

网友B:
丝印很简单可以自己动手,方孔不大的可以钻圆孔后,做个方模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孔料材质是什么,精度有什么要求.

印字是几色的,多大,有什么要求

材质是ABS塑料,精度不偏差0.5mm就行了,就DC插座、USB座的安装孔。印色也只需要单色,不掉色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很简单可以自己动手,方孔不大的可以钻圆孔后,做个方模冲

ABS塑料,做个模子用手动冲床估计更快,没铣床没法做模子,又需要外加工。

网友:
手动丝印台买一个不贵的,自己做一个也可以,丝印倒是不难,难的是那些孔肯定要机加工的没设备不好搞

网友:
单色喷漆也可以
方孔做成皮带冲那样子,用锤子敲成了

网友:
雕刻机连字和开孔一起做出来行不?

网友C:
难道必须丝网印子?贴膜完全可以解决。符合耐涂擦标准。很便宜的。约2~30元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必须丝网印子?贴膜完全可以解决。符合耐涂擦标准。很便宜的。约2~30元解决。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E:
丝印精度不高的话,用即时贴,自己做,精度高的话,做套版,单色和多色,就是相对麻烦点。但自己也可以做,不算什么,圆孔用电钻,(但不知你是什么塑料,开口会不会好)方口的话,可以做个冲子,冲。感觉你这个东西,主要是丝印费点钱,其他的,还算好。

网友:
 旁听丝印方法,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F:
不印,雕刻机刻个字模,柒喷得了,孔用小刀刻出来也可以了。

网友:
丝印也干脆直接用雕刻机雕得了 下刀浅点,你量也不多

网友:
大面积用丝印.小面积用移印,量少可以象盖图章那样操作...

网友:
图标用不干胶的可以不(名片制作店100起,很便宜)
园孔用台转,方孔用烙铁卷铁皮烫。

网友:
用雕刻机费用只会更高!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E:
丝印精度不高的话,用即时贴,自己做,精度高的话,做套版,单色和多色,就是相对麻烦点。但自己也可以做,不算什么,圆孔用电钻,(但不知你是什么塑料,开口会不会好)方口的话,可以做个冲子,冲。感觉你这个东西 ...
丝印怎么用即时贴?不是要用网版吗?我只需要单色,能否详细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印,雕刻机刻个字模,柒喷得了,孔用小刀刻出来也可以了。

也想到过这个方法,但有个问题无法解决,比如A字母就无法做的漂亮,必须连着才行,而且汉字无法做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说具体点吗?

到广告店或写真店把要求告诉他,当场把版制好。把你要求的版基告诉,店或把一些费品拿出来你看。选择需要的就行啦。如果不要求耐擦洗,一大堆符合要求。耐擦洗就必须贴膜,这种版机只有一种,比较薄,店里会把模贴好,并裁减好,回去揭背面出不干胶,黏上即可。15元/M2

网友:
丝网印子没干过自己不能干,看别人干过也是不行的,否则会吃哑巴亏的,按照面积视网膜版25元的印子出来你会伤心的。

网友D:
坛友有能做的吗?
帮忙一下,顺便让楼主付点辛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友有能做的吗?
帮忙一下,顺便让楼主付点辛苦费

是啊是啊,小批量方式应该有很多应用场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丝印量大的话用感光版,量少可以用即时贴贴版,就是刻好字贴在网版上,但是贴版精度不高的。丝印最便宜,做个木头的框子,贴上丝网就好了,算上钉子30元可以拿下,就是量少耗材贵,感光胶,油墨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