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单片机的帮忙看看~

楼主(2011-11-03):
这个是降了压再给单片机供电的吧?去掉哪些元件才能直接用5V电压给单片机供电呢?

网友:
貌似是直接 220 V的

楼主:
是的…5点多去跑步的是候,市政工程那些树上,垂下来的,刚好最近想研究单片机…于是就…

网友A:
没有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单片机吧

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

哪个是?

网友:
照的不清晰,看不到型号。

网友B:
标题

引用 楼主:
是的…5点多去跑步的是候,市政工程那些树上,垂下来的,刚好最近想研究单片机…于是就…

哈哈,咱俩好像! 我们学校有一个刷卡的公用电话坏了,于是,偷偷拿着热风枪上,获得atmel的32位arm单片机和各种IC一大堆,还有一块240X180的点阵屏幕,带驱动板,目前正在研究做个啥玩意儿呢

网友C:
在100UF的电容管脚上接5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100UF的电容管脚上接5V就可以了!

哦?那无关的元件可以去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咱俩好像! 我们学校有一个刷卡的公用电话坏了,于是,偷偷拿着热风枪上,获得atmel的32位arm单片机和各种IC一大堆,还有一块240X180的点阵屏幕,带驱动板,目前正在研究做个啥玩意儿呢

哦?要不我也去撬一台?哈哈,你可以指导一下我不?哈哈,我想学啊

网友(2018-11-24):
  不知道原来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