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侧飞没反应,是不是主板挂了啊?

楼主(2011-11-03):
260侧飞没反应,是不是主板挂了啊?(前后推,主浆还有反应,)

网友A:
估计就是板挂了

网友B:
没这么严重吧 我记得你入手没几天啊

网友C:
现对屏 然后控上按3下 然后再拔电池 然后再接电池 对屏后 调又边的 油门微调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