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大机小机

楼主(2011-11-03):
入魔的时间也不算短了..

自问飞模拟器还算可以..悬停还是没问题的..

可是一上真机就很有问题..

飞的是华的500MM的小机..(破烂飞机,就不说是哪个了)

起飞就炸..感觉很飘..但是一回到模拟器上面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听说大机(450级别以上)是很稳的..哪我现在究竟上不上大机..我就是一打工的..所在城市生活水平低所以工资也比较低..
不敢直接上大机(毕竟450好一点的都要3000-4000大洋)

很纠结啊..救命啊..

网友:
哈哈,飞过450其它一切大J小J都手到擒来啦!

楼主:
我就是从来没飞过大机啊...

网友A:
还是说说是啥飞机呢,不同的飞机手感不太一样,一般模拟器能悬停后上真机适应需要一个过程的,先不飞太高,别过膝,慢慢来,炸了也没事,等找到感觉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说说是啥飞机呢,不同的飞机手感不太一样,一般模拟器能悬停后上真机适应需要一个过程的,先不飞太高,别过膝,慢慢来,炸了也没事,等找到感觉了就好了

怎么说呢..就是哪个地效问题..小JJ地效很大..感觉别人飞450什么很稳..离地10CM都没问题

网友B:
  450 或以上的機機都是殺人武器,

如果沒有細機的調機經驗或飛行經驗,

直接上450或以上,會因一時疏忽,導致被大槳嚴重傷害,請看一下本論壇很多網友的流血意外貼!

請不要急,由200或250級別先玩玩!

買一台華科爾 CB 180Z 四通飛一下,練一下懸停,航線

模擬器和真機是有分別的

网友:
地效其实也只是个说法而已  飞mcpx就没这种感觉  一点点的倾斜  果断油门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 或以上的機機都是殺人武器,

如果沒有細機的調機經驗或飛行經驗,

直接上450或以上,會因一時疏忽,導致被大槳嚴重傷害,請看一下本論壇很多網友的流血意外貼!

請不要急,由200或250級別先玩玩 ...

我飞的地方都是没人的..要炸我也会果断收油..这个意识还是有的..

网友:
我觉得机子是越大越稳定,飞过600se以后,450就一直闲置了。

悬停的话,个人感觉真机要比模拟器还来的稳一些。

网友:
模拟器都很顺手 说明可以飞了 至于你那个为啥总是炸 是不是该上好的机机了就这样 换好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