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yaw感度已经调到最大了。但还是逆时针自旋。

楼主(2011-11-03):
kk yaw感度已经调到最大了。但还是逆时针自旋。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问题?  无风

网友:
应该调整方向微调吧

楼主:
方向微调?  你是说控上的吗?  完全不动加油门 就一直一直自选。

网友:
你试一试控上的方向微调,我是新手。

网友:
换换螺旋浆试

楼主:
好  我今天回去试试

网友:
方向陀螺有问题了

网友A:
电机瓢了,看看你的四个桨是不是在一个平面上。  每个电机的桨都查一下,是不是和别的平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瓢了,看看你的四个桨是不是在一个平面上。  每个电机的桨都查一下,是不是和别的平行的

我感觉也是。  有没有可能是 飞控版不平? 因为飞控版下有焊接头。可能导致不平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