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线切割导轨平台做雕刻机可行不?

楼主(2011-11-03):
如题…朋友那收了台烂线切割…电气部分已经砸了,机械部分都完好,想地它弄回来搞雕刻机…但又怀疑导轨的钢性,所以来万能的坛子问问大伙…这东西能拉回来搞雕刻机不?

网友:
如果用的是线轨的线割,那当铣用也行,不过大部分用的都是那种错位的开放式导轨,受力性能不佳,只能当雕啦

楼主:
导轨不是线轨!什么导轨我也不认识…只看到导轨的内侧有一只深沟球轴承

网友A:
线轨应该可以。DV轨你就别想了

网友:
只要价格合适,管它什么轨,不中意就D

网友B:
我也有的.被别人一句话.就放弃...

还没收的就不要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轨应该可以。DV轨你就别想了
可惜这导轨可能还不如DV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的.被别人一句话.就放弃...还没收的就不要收了.
这句话是啥话啊?

网友C:
线切割如果便宜的话改雕还是不错的选择,毕竟精度高,丝杠都有,加个Z轴就可以了,比铁板机强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如果便宜的话改雕还是不错的选择,毕竟精度高,丝杠都有,加个Z轴就可以了,比铁板机强N倍

便宜当然便宜…大概比废铁价贵一点点!只是怕那导轨玩不了!

网友:
想想线切割加工时特点是什么?

没有强烈,激烈的碰撞吧...只要走出轮郭就行...

所以.它的平台绝对不适合需要刚性力量的场合

网友:
具体要看
大多数不怎好,毕竟线切割设计的时候不怎么考虑导轨受力情况的

网友:
我们厂里面的,使点力气,用手都能推动

网友:
上次问过,报废机架2000~2500

网友:
你可以想办法换下导轨啊,总比重新做架子来的快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58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1427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5808
哈…我看那台和你这个差不多,只是我看那台中间多个方形孔!步进电机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1427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5808
我看的那台是滚珠丝杆

网友:
做雕是可以试着改的!  如果能恢复到原来状态机械精度可以达到5丝.
我是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