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高手帮看一下:三通玩具直升机改手后失控

楼主(2011-11-03):
儿子的玩具直升机左手油门,时常让我来飞飞,而我是右油,飞了几次后发现我自己的飞机不会飞了,时而错舵,于时想把它改成右手油门的。拆开发现玩具和航模真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刚一看,无法改手,细看发现把两个电位器换一下位置也许能行。拆下后发现孔位对不上,钻孔固定电位器,飞线。装回去试一下,右手上下是油门,左手上下是前进后退,左手左右是左右转是改成了,但发现起飞后一久飞机就会失控,有时油门没有响应了,控中掉下来;有时转向不受控制等。为什么会这样?我只是换了一下电位器的位置,重新连了线。难道把什么元件搞坏了?

玩具飞机,原来是左手油门

玩具飞机,原来是左手油门

飞机很漂亮,仿真度还不错。

飞机很漂亮,仿真度还不错。

遥控器,改成右手油门

遥控器,改成右手油门

拆开看看

拆开看看

中间有一个陀螺仪芯片

中间有一个陀螺仪芯片

陀螺仪芯片

陀螺仪芯片

去掉手柄

去掉手柄

电位器左右互换,飞线

电位器左右互换,飞线

网友:
他说是陀螺仪,你就信啦??明显不是,首先陀螺仪感应什么呢??其次,他要是陀螺仪,那单片机呢??程序存哪里?/

网友:
 晕,,那就是陀螺仪,,操蛋的js,,,,明明是单片机嘛??

网友:
要把原来的线路板断开 在连接· ···

网友:
是不是原来的那个线没断开,或者飞线接错?

网友:
我靠 就像2个大奶子

网友:
确认连接正确后要把原来的铜连接线切断,不然互相干扰

网友:
我天,头回见过 陀螺仪在控上的~~,这等于是手柄摇杆了

网友:
搞笑的吧?

网友:
陀螺仪装在控上有什么用?

网友:
那是随便贴的一张纸,根本不是陀螺仪。估计连单片机都不是,就是一个遥控集成块。

楼主:
各位,跑题啦!先别讨论陀螺的问题,先说说失控的原因吧?没改手之前是不失控的,改了手起飞后就失控,我已经把原来电位器的连线断开了。

网友(2012-03-15):
电池没电了?有干扰?按理来说失不失控和改手无关的
不过也不排除焊接过程中烙铁静电击穿了某个元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