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朋友给我一把旧的千分尺,有13丝的误差想校准。

楼主(2011-11-03):
如题,朋友给我一把25-50mm量程的千分尺,现在我用数显卡尺校对,发现总是到达千分尺的0位度数的时候卡尺读数多13丝,不知到怎么调节?拆开看了一下,尺子里就是一个螺纹结构,螺纹的松紧好像能调但是前后距离不能调啊,我仔细看了测量的接触端面没有明显磨损,我的测量结果也是多次测量,调节在不同位置都是差13丝(道)有没有明白的给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我知道,给一端穿个13丝的马甲,或者两端各穿一个马甲,马甲也要掌握好分寸,否则封IP

网友:
哦 ,马甲穿反了,那就反过来穿啊,很抱歉啊

楼主:
    什么意思啊?
我说正经的啊

网友A:
用随尺来的那个扳手卡在刻度筒上的孔拧,向左或向右看你的尺子实际测量尺寸是超大还是太小了,不过一般旧的尺都拧不动的了,把扳手的那个头上的突出拧断都拧不动,我的办法是用铜皮垫住夹在三爪卡盘上拧,别夹的太紧夹扁了哦,很薄的。

网友:
真的很抱歉,论坛里现在神马概念都有,还不如灌水,幽大家一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随尺来的那个扳手卡在刻度筒上的孔拧,向左或向右看你的尺子实际测量尺寸是超大还是太小了,不过一般旧的尺都拧不动的了,把扳手的那个头上的突出拧断都拧不动,我的办法是用铜皮垫住夹在三爪卡盘上拧,别夹的太紧 ...

我找到那个孔了,回头试试~

网友:
每次测量减掉或者加上误差不就完了。。。

网友:
用卡尺效千分尺。。。
要用标准块才行呀

网友:
最好用量块校准,不要用那根校准条,随带一把钩扳扳到位了。

网友:
你确定是千分尺的问题而不是卡尺的问题吗?用随尺的验棒或标准块试试。

楼主:
这尺子拿回来的时候是锈死的,我用了不少wd40清理,用钳子垫布总算把尺子松开了,估计来回拧的阻力过大带动了刻度管转动了造成不准了